Altium Designer 导出Gerber文件详细教程

楼主:
1、用Altium打开需要导出Gerber文件的PCB;
2、点击“File”-“fabricatio Outputs ” “Gerber Files";
3、在弹出的“Gerber Setup”对话框中选择“Layers”选项卡;
4、只要选择左下角“Plot Layer”下拉列表里的“Used ON”即可;
5、点击“OK”;
6、软件会输出一个后辍为“.Cam”的文件,此时选择“File”菜单下的“export",再选“Gerber”,此时弹出“Export Gerber(s)”对话框,这里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选,也可以不用选,直接点击“OK”即可;
7、在“Write Gerber(s)”对话框里的下面选择好输出的路径,点击“OK”;
此时,PCB的各个层已经导出,但是还是不完整的,还需要钻孔文件,下面讲输出钻孔文件;
8、回到PCB文件,点击“File”-“fabricatio Outputs ” “NC Drill Files";
9、在弹出的 “NC Drill Setup "对话框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一般是默认的即可;
10、点击“OK”;
11、在弹出的“Import Drill Data”对话框直接点击“OK”,下一个对话,也是只要点击“OK”,便可;
12、软件同样会输出一个后辍为“.Cam”的文件,此时选择“File”菜单下的“export",再选“Gerber”,此时弹出“Export Gerber(s)”对话框,这里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选,也可以不用选,直接点击“OK”即可;
13、在“Write Gerber(s)”对话框里的下面选择好输出的路径,点击“OK”;
14、到这里就把整个PCB的Gerber文件完整的输出了,打包给PCB厂商做就可以了。
时间紧没有图片说明,抱歉!
HRichie原创

网友:
建议一下: 最好再加一个步骤。
使用CAM350之类的软件,打开你所生成的Gerber文件,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
好,这样子就不用弄来弄去地转格式了。

网友:
很受用,谢谢喽

楼主的讲解通俗易懂,思路清晰,很受用呐。

网友:
直接给原文件到PCB制造商吧,多加点注释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国内工程师用的画板软件太杂,这个非常有用,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