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EG8205 MOSFET管驱动

楼主:
请教大家我用CEG8205A的时候用3.3V来控制,为什么DS的管压降很大的?请问大家谁用过CEG8205或有相关的控制经验?是不可以给小弟指点下?或给份资料?谢谢!

网友:
是N还是P的?是不是DS接反了啊?发个图上来看看,或者DS间有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发上去了,麻烦你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您想让我看你的芯片画的对不对吗

网友:
我没找到这个芯片的PDF你量一下G端的控制电压是多少,看看是不是没驱动起来,

网友:
电路没画全,无法判断。

 让FET导通,需要使g-s间的电压超过阈值,而不是光控制Vg。
 现在S作为输出了,那么Vs是多少?怎么控制Vgs=Vg-Vs大于开关阈值呢?

网友:
资料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