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些图片,发表下对LED行业的看法吧!!!

楼主:
最上面那张是5个一起的,下面是它背面的散热器!
  然后是单个的,下面也是它的散热器!

  个人感觉这几个灯还是比较牛的啦!单个15W,700MA电流!

不知道大家对LED这个行业怎么看呢???

网友:
做LED的还是少啊

网友:
做LED不是一般的多,是多如牛毛,说通俗点,不就点个发光二极管吗.
在深圳,生产LED的厂家有300多个,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做研发的很少,不过,LED行业也不是那么好吧,现在这个行业已经做烂了,以前一条LED灯管300多元,现在只有100多元,做的人多了,利润自然下降,拼的是廉价的劳动力,真的是这样啊.
 LZ的电路,也无非是开关电源加上个恒流驱动芯片.因为恒流的效率不高,所以要加散热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LED恒流驱动也是开关模式的吧,我记得前一阵子看到过这样的芯片,官方给的典型效率是90%多呢。

网友:
大功率LED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大部分都转成热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LED恒流驱动也是开关模式的吧,我记得前一阵子看到过这样的芯片,官方给的典型效率是90%多呢。

90%是最理想情况,实际应用有80%算好的了

网友:
效率不能一概而论。 这里有两方面的效率,一是LED的发光效率,这要取决与LED的工艺,所使用的材料,甚至它的封装。 第二个是驱动电路的效率。 驱动电路有许多中,不同的驱动电路适用不同场合。

网友:
本来高科技的东西,被做成了垃圾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