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S3C6410开发板 ARM11开发板+ 4.3/7寸触摸屏(选配GPS+GPR ...
arm6410
arm6410

网友A(2010-01-26):
S3C6410开发板 ARM11开发板+ 4.3/7寸触摸屏(选配GPS+GPRS+WIFI模块)
S3c6410 ARM11开发板核心板单片价格: 700元
S3c6410 ARM11开发板+4.3寸触摸屏:1380元
S3c6410 ARM11开发板+7寸触摸屏:1680元
S3c6410 ARM11开发板+4.3寸触摸屏+GPS+GPRS+WIFI模块全套:2180元
S3c6410 ARM11开发板+7寸触摸屏+GPS+GPRS+WIFI模块全套:2480元
选配模块:
GPS模块售价:250元 GPRS模块售价:300元 WIFI模块售价: 250元
以上价格已为最低价,不接受议价。如需开具发票需加6%的税款,谢谢!
QQ:53232486 Email:arm7.arm9@163.com
http://shop34505401.taobao.com/
一、硬件介绍
采用核心板和底板相结合的设计方案,方便客户独立使用核心板。为了可靠与底板相连接,核心板采用170脚邮票孔方底板相连。
● 核心板的特点如下
1、采用8层板设计,其中盲孔两层、埋孔一层;
2、尺寸仅6*6cm;
3、单路电源供电3.7-6.5V;
4、800MHz的S3C6410处理器;
5、256MByte的MoblieDDR,266MHz的系统总线;
6、1GBByte的NandFlash;
7、iNAND Flash,最大支持到8G;(余留单独的焊接位置)
8、WM9713音频输出,支持两路输出,两路录入。并支持TOUCH功能。支持与GSM连接组成Phone通话方式;
9、100M网卡集成;
10、170引脚,引出了CPU可用的功能。详见引脚定义;
11、提供QFP170和DIP200两种封装核心板.
●底板特征如下:
1、USB HOST接口; 2、USB Device接口
3、一路232串口,3路TTL串口; 4、100M网络接口
6、TV和CVBS输出接口; 7、SD卡接口
8、RTC可充电电池; 9、5V电源输入
10、10个按键,按手机布局设计; 11、一路复位按键
12、两路LED指示灯,一路指示LED灯; 13、Camera接口
14、耳机接口,1.5W喇叭接口; 15、IIC ADC SPI接口
16、10位BOOT拔码开关; 17、SIM300 GPRS模块接口
18、SIRFIII GPS模块接口(含天线接口); 19、海华WIFI模块接口
20、50PIN LCD接口,开发板标配4.3“带TOUCH LCD。
图片如下:
● 出厂标配附件
1、5V/2A开关电源
2、miniUSB线一条
3、交叉串口线一条
4、网线一条
5、开发板一套(含4.3“LCD)
6、配套光盘若干
二、软件介绍
所有软件均以源码提供并提供移植文档手册,本公司绝不保留
●WINCE软件
1、提供VS2005和PB6安装环境,并提供升级至R3版的说明文档及升级包;
2、WINCE BSP包(用户可随时下载我们的BSP更新包);
3、启动引导程序(stepldr.和EBOOT源码),支持USB下载和用户界面定制;
4、RTC驱动; 5、BINFS文件系统; 6、HIVE注册表
7、四串口驱动; 8、256M内存管理驱动; 9、网络驱动
10、音频驱动; 11、LCD驱动; 12、Camera驱动
13、TV输出驱动; 14、电源管理驱动; 15、SLEEP驱动
16、SD卡驱动; 17、OTG驱动; 18、USB HOST驱动
19、键盘驱动; 20、LED驱动; 22、电池管理驱动
23、WIFI驱动; 24、GPRS驱动、测试; 25、GPS驱动、测试
26、TOUCH驱动; 27、FLASH动画电影播放组件;28、QQ驱动及应用程序
●Linux软件特征
1、基于三星提供的最新版linux内核s3c-linux-2.6.28.4,相对之前的s3c-linux-2.6.24功能更为全面和
完善,涵盖了S3C6410处理器的所有硬件设备的驱动。
2、LCD驱动程序; 3、三通道MMC/SD驱动
4、看门狗watdog驱动; 5、实时时钟RTC驱动
6、2通道i2c驱动; 7、2通道spi驱动
8、键盘接口keybad驱动; 9、GPIO键盘驱动
10、触摸屏驱动; 11、网卡芯片DM9000AEP驱动
12、MFC驱动; 13、TVENC、TVSCALER驱动
14、Rotator驱动; 15、jpeg驱动
16、nand flash驱动(2K page) 17、onenand flash驱动
18、fimc驱动; 19、2D、3D加速器驱动
20、ADC驱动; 21、AES驱动
22、电源管理驱动; 23、Camera驱动
24、声卡WM9713驱动(ALSA);
25、针对nand的yaffs2、UBIFS文件系统支持;
26、EABI编译器4.3.2,支持更好的浮点数计算;
27、USB device驱动、USB host驱动、USB OTG驱动;
28、Qtopia-2.2.0为GUI系统,提供网络浏览器、文件浏览器等多项功能;
29、bootloader为s3c-u-boot-1.1.6,支持zImage格式内核启动,支持SD、nand启动。
效果图片如下:
●Android-1.5软件特征
1、基于s3c-linux-2.6.28内核,设备驱动完善
2、提供Android-1.5源码包----cupcake
3、提供Android SDK-1.5
4、提供已经设置好的Android软件开发平台Eclipse+ADT+CDT
5、提供Android开发所需要的java-sdk-1.5安装包
6、提供制作好的Android文件系统
7、提供触摸屏驱动
8、提供gpio键盘驱动
运行效果图:
触摸屏
wifi
开发
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