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之所以会比ASIC低效的原因?

楼主:
使用 xilinx FPGA实现一个系统,静态时序分析结果表明,关键路径的85%来自于布线延时,综合频率可到200MHz。

是不是可以认为,只要能改善布线,那么系统可以更快?如果是布局布线高手,通过调整系统各个模块到 FPGA CLB的映射或者直接用ASIC来实现,是不是可以得到更高的系统综合频率?
---
问题,为什么FPGA的布线延时会那么严重,能占到关键路径的80%以上,请大侠解释一下,指点指点。

网友:
FPGA的内部结构是预先定义的,相对的ASIC称为定制的IC,两者的显著差异在于是否可定制。可定制的情况下,布局布线自然有了更多的余度,可达到的性能也就更好。

至于布线延时有80%,可能是整体逻辑过于复杂,或者FPGA利用率过高,时序设计不够彻底等多方面原因引起。

网友:
用的都是几十M的频率,还没碰到布线延时的问题。

网友:
fpga的工艺大都达到100ns以下了,线延迟占总延时的比重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