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讲座内容——意见征集

楼主:
请你谈谈需要了解哪方面的讲座?

从哪个角度去讲比较好?

越详细越好。

请大家发表评论。

网友:
一些电表介绍方案,还有XILINX 的SPARTAN -3 ,5,6 的介绍资料!

我想了解一些单相电表和三相电表产品介绍方案,还有XILINX 的SPARTAN -3 ,5,6 的介绍资料!:P

网友:
是统计一下各种方向的需求情况再开展?我还真没想过我需要什么,我觉得学还是看自己平时,坛子是一个自学的补充和问题交流解答的地方。

网友A:
讲座的话可以请一些牛人讲一些基础一点的知识,相当于手把手一类的讲座,什么模电数电单片机等都可以,这些可以很有效的吸引一些初学者,也可以请一些更牛的人讲一点高级点的东西,比如说控制算法,电磁兼容等,其实任何一方面要是能讲透了都是得超级牛人了。

网友:
刚才吃饭的时候又想了一想楼主的问题,觉得讲座内容可以更加细化,比如说前一阵子看到的那个可控硅的专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就是有一个介绍精密电阻的那个,可以把这些分立元件分别详细的介绍一下,每一个都可以称之为精华,而且也的确是非常有用。再就是运放也值得深入推敲,可以很展开的说,当然这里指的不仅仅是理想运放,也应该包括那些烦人的实际参数。至于反馈,在运放里只包含了一些简单的反馈,想要深入的话最好是拿到控制里面去讲,实际上反馈很大程度上就是数学。滤波器的话可以把各种形式的滤波器介绍一下,什么巴特沃斯型,贝赛尔型等都可以从数学模型到一些实际电路,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功率放大也可以介绍一下,从A类一直到E类各种形式的都可以介绍一下,不过我感觉这个就很难超越书上介绍的那些了,要是有经验丰富的超级牛人的话应该也可以讲得有滋有味的。
数电的话可能就不太好说,最简单的与或非大家都会,总觉得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不过我还是建议如果有这样的讲座可以结合硬件描述语言来做,这样应该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控制我觉得可以讲一讲PID,包括参数的整定和环路的稳定性等,尽管PID已经是很老的算法了,但是真正用好了也不容易。
电磁兼容就是一个太大的方面了,包括太多的东西了,不过这个一定会很吸引人,因为这个东西一般人都做不好。最主要的是好多东西都没有手段,在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就把你的电路干扰的天翻地覆。这个一定得要有实际设计经验的人才能讲得好一些,光看书上的那些东西有时候是没用的,即使你感觉一个电路没问题,一旦加上强干扰就不一定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电磁兼容 结合数电、模电,就是一个太大的方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的意思是每一个小方面开一个主题,分开讲,而不是把所有的放在一起讲,要不然还不累死。比如说电阻单开一个主题,有多深入讲多深入,其它的也是这样去分开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的意思是每一个小方面开一个主题,分开讲,而不是把所有的放在一起讲,要不然还不累死。比如说电阻单开一个主题,有多深入讲多深入,其它的也是这样去分开来说。

哈 说的有理

昨天在回家路上 也是这么考虑的

你比我想得更专业一些

网友:
分专题讲座和答疑互动2个环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座的话可以请一些牛人讲一些基础一点的知识,相当于手把手一类的讲座,什么模电数电单片机等都可以,这些可以很有效的吸引一些初学者,也可以请一些更牛的人讲一点高级点的东西,比如说控制算法,电磁兼容等,其实 ...

想学学算法,感觉目前用单片机、DSP都是用了简单的IO、定时器、中断而已,连个简单的PID都不会离散到mcu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