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字为4AZAA与55LAK的贴片ic(SOT23-6)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
有2个元件,是6脚的SOT23大小,一个印的白字是 4AZAA,左边第1个第2个A上面有一横, 另一个印字是 55LAK, 且在第2个5及A上面各有一横。请问是什么型号啊?见如下图:

网友:
没用过这个,建议画出原理图,分析一下。

网友:
这种IC需要原理图及功能才行啊

网友:
专业反查服务

4AZAA,55LAK都只是丝印代码,您是搞研发抄板的吧?

专业反查元器件二三极管IC管体代码(也叫贴片代码,打字,印字,丝印,markingcode,top mark等)的原始型号,为研发、维修、采购提供服务,帮助您节省宝贵时间,有需要欢迎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