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 标题框的问题。

楼主:
更改标题框中TITLE的VALUE值为sd,但是确认后,TITLE未发生任何改变。

网友:
需要用添加标号或文字的方式给原理图的Title里加上 =Title 后再更改就会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加上 =Title 后,修改propertity,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我找到另一个解决方法:右键--options--graphical editing--covert special strings(此选项选中),这样在修改TITLE的VALUE值也就会随之改变。
注;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即便你更改此选项,TITLE也不会改变,这时选择PLACE TEXT STRING,放置到TITLE位置,也能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