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滤波器的特性是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吧?

楼主:
如题...

很简单基础的原理, 但是在和人讨论时对方拒不承认...没辙了..各位高手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你是指什么特性?

网友A:
比如说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负载的阻抗及相位的变化,会导致截止频率的变化吧?
这可以说是个基础而常识的观点吧?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特性。
电路作为一个组件,本身的特性是不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源滤波器的理想特性是在负载阻抗无穷大时。
当负载阻抗变小了,等于电路被改变了。频率特性就会不同。
这个负载阻抗在设计时是必须考虑到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负载的阻抗及相位的变化,会导致截止频率的变化吧?
这可以说是个基础而常识的观点吧?

Exactly,因为无源,所以没有阻抗匹配和隔离器件,负载会成为滤波器的一部分。

网友:
那改成"无源滤波器的滤波特性是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应该就更准确了吧?
比如说带通滤波器的通带频率,低通的截止频率等等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actly,因为无源,所以没有阻抗匹配和隔离器件,负载会成为滤波器的一部分。

多谢版主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源滤波器的理想特性是在负载阻抗无穷大时。
当负载阻抗变小了,等于电路被改变了。频率特性就会不同。
这个负载阻抗在设计时是必须考虑到得。

嗯嗯. 说得很清楚,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会变啊,没有理想的情况,阻抗不可能无穷大,负载效率的由来就是这样的,同时养级联的效应也是证明一回事的。。。。
空载等等,都是反正或者推算出来的。。。实际证明肯这么准确啊!!!!

网友:
负载的变化的确会导致滤波器滤波特性发生变化,看一看关于滤波器设计相关的书就知道了,里面介绍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