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看MACH_TYPE

楼主:
请教内核的MACH_TYPE和vivi的MACH_TYPE分别在哪个文件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为2440:
修改arch/arm/tools/math-types 3c2440   ARCH_S3C2440  S3C2440
VIVI中头文件中有相关定义如:smdk2410.h中
#define MACH_TYPE                193
也可以用命令修改!

网友:
你如果使用是厂家提供的vIVI与内核应该是做好的,如果你使用自己移植 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有问题随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