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模拟的世界?

楼主:
书上说世界上信号都是模拟信号,我很奇怪,要连续的信号才是模拟信号啊,我总感觉时间不是连续的,我在想是不是任何一个信号都是由很多个正弦波组成的,
如果我对一个人发出的声音进行处理,比如说把声音放大了,那么到底放大的是什么?
网上说声音频率成分为20hz到20khz,是不是只要是一个声音信号,都包括20hz到20khz之间的连续频率的成分?(20.000001hz到20.000002hz???还是不连续啊),比如我看到图像,那么我是不是要眼睛都不眨一下才说明我看到的是真正模拟的东西?如果眼睛稍微闪一下看到的是不是不是模拟的了?希望大哥们给我解答疑惑,对模拟到底是怎么理解的???或者说是电路是怎么模拟的?

网友:
呵呵,善于思考的好孩子
时间为什么不是连续的呢?只是我们认为地将之量化了而已

问题都很有意思,大家都来说说吧

网友:
模拟,数字,连续,离散,经典,量子,绝对,相对....,等等玩意儿都是“人脑”(逻辑世界)强加在“客体”(现实世界)上的概念。开始人们看到了现实世界的花花绿绿,非常兴奋,为了忘却的记忆,把她记录了下来(实验科学)。后来觉得不够瘾,便试图讲点故事自圆其说,成就了一番唯象理论。仅此还不觉过瘾,想挑战上帝的位置,于是大胆地揣测上帝的意志,作出些最基本的公理性假设,假借数学的淫威放荡一把,不料也玩出了一片精彩(微观理论)。

人脑中的概念基本上说都是“人脑”自己杜撰的,只是其看上去比较符合人们的“经验”便被赋予价值并存世下来。所以说,千万别脱离了当初的原始假设去讨论那些被我们自己杜撰出来的概念。

网友:
:$ 这个问题,很经典,我也想问问。
个人总是有一种隐约感觉:
是不是,把模拟不断地放大到某个极小的区域,会不会就是数字
数字的精度到了极致,就是模拟?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辩证法

网友:
和楼主聊聊

   必须肯定:楼主的思考是积极的,这里好像涉及到工程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等本质性问题。这么看这个问题不小,甚至有些深奥。

   其实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研究和处理的范围。因此这里只限于电子工程(例如不是现代物理学,更不是哲学)内讨论,离开这个范围我真的不懂什么了,自然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首先,书上说世界上信号都是模拟信号,这是真实的。这是相对于数字信号说的。模拟信号特征体现在时间和幅值的两个连续性上。典型的表现就是在ADC过程里:首先要对模拟信号做采样处理--经过时间(X)轴的离散;而后进行量化---幅值(Y)轴的离散(数字表示),可以从中理解模数两种信号的本质差异。

   至于,楼主提到的“ 我总感觉时间不是连续的”,不知道你的所指是时间本身是不连续?还是指模拟信号在时间轴上是不连续的?

   “对一个人发出的声音进行处理,比如说把声音放大了,那么到底放大的是什么?”
    答:应当是能量--功率(通常表现为一定阻抗下的幅值)。

   “网上说声音频率成分为20hz到20khz”,如果是这样说的,那这个说法至少是错误的,这个范围是指(绝大多数)人耳听觉的可识别(听到的)频率范围。而一个声音信号模拟信号本身,并不受所谓“20hz到20khz”的“限制”。例如海狮的超低音,蝙蝠的超高音。

   “20.000001hz到20.000002hz???还是不连续啊”--这不是信号的不连续,而是人的认知手段(仪器)的限制。把这个强加给模拟信号,从而怀疑模拟信号的连续性,实在有点冤枉!

   “比如我看到图像,那么我是不是要眼睛都不眨一下才说明我看到的是真正模拟的东西?如果稍微闪一下看到的是不是不是模拟的了?”对这个问题,不妨举个例子:大雪之夜在屋子里上网码字,自然看不到纷飞的落雪,但那是客观存在,与你看没看到没什么关系,雪在落,而且外面很冷。你眨眼了,只能说那段的你没看到,电视节目本身可是没有中断的。

    题外话:其实即使你不眨眼,你也没有看到真实的(连续的)图像。因为电视技术就是按照不同的“准确”层次进行合理高效的工程近似才得以实现的,都把我们全世界“骗”了几十年了!人们也在这个“欺骗”中享受着,现在更在什么MP3、MP4的更高级的数字“欺骗”中更愉快的美着。

    说这么多,楼主早烦了吧?抱歉!

网友:
6楼说得很好
网上说声音频率成分为20hz到20khz,是不是只要是一个声音信号,都包括20hz到20khz之间的连续频率的成分?
实际应该是的,而且会超过这个范围,频谱是连续的,但是往往在某个频点的信号比较强,而其他频点的信号比较若或者很若。人的声音很难是纯正的几个频点的信号。

网友:
答楼上

无所谓圈套的。

相对于基础学科,电子工程技术是实用技术,它有自己研究与处理的视角、方法和范围。在这个领域里,对模拟和数字也有明确的定义。离开这个前提,剩下的嘛--恐怕只剩下“抬杠”啦!

不是吗?在“生活学”--我起的名--这个领域里,吃馒头的时候总不会去统计吃了多少离散的面“尘”子个数;喝凉水更不会考虑喝了多少水分子。

如果楼主果然设了个圈套,那我,情愿去钻。

其实楼上也是这样认识的,请看:

电学里边认为电量的基本单位是电荷,这样电量这个物理量就是离散的了,而由此衍生出的电压、电流、电阻、功率等电学量就都是离散的了。
当然,一般的电学仪器测不出单个电荷的电量。这种仪器在高能物理研究所里边应该是有的 。

可谓: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