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春运火车票信息大全

楼主:
2010年春运已经开始几天了,随着过年时间越来越近,春运的火车票也是越来越紧张,以前春运火车票真的很难买,因为某些原因导致春运车票查询也很难,最后买到手的车票涨价很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有可能还会买到假的火车票,说起春运火车票就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下面 就为大家介绍一些春运的常识和火车票的常识,希望能对盼望回家的朋友有所帮助。

一)火车票
想要坐火车回家过年,首先需要购买火车票。
火车票(railway ticket)是搭乘火车证明已经缴费的票据。

A:售票编号 由不定字母和数字组成
B:售票地点 在哪里买的票就显示XX站售
C:始发站
D:车次
E:终到站
F:开车日期与时间,实行24小时制
G:座位号或者卧铺号
H:票价 由人民币符号和数字组成,数字精确到分
I:学生票显示“学”,打折票显示“折”,返程票显示“返”,儿童票显示“孩”,团体票显示“团”,残疾人票显示“残”等
J:车型 一般有硬座普快(卧) 新空调硬座普快(卧) 新空调硬座快速(卧) 新空调硬座特快(卧) 软座普快(卧) 新空调软座普快(卧) 新空调软座快速(卧) 新空调软座特快(卧) 新空调软座直达(卧) 动车特等座 动车一等座 动车二等座
K:有效期 你乘坐当日当次火车最终到达车站用时的期限,而不是说这张票在几天之内都可以从始发站坐车
L:车站码
M:售票方式码(00-09车站发售;10-19预约预订;20-29代售;30-39自动售票;40-49备用)
N:售票窗口码(1-200售票、退票、预约预订窗口;201-255管理窗口)
O:售票记账日期
P:车票号码 与左上角的红色售票编号一样
Q:二维校验码
备注:行程400千米以下为魏碑体

行程400千米以上为黑体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车次:我国铁路每天开行的列车数以百计,为了区别不同方向、不同种类、不同区段和不同时刻的列车,就需要为每一列车编排一个标识码,这就是车次。车次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客车车次还要在阿拉伯数字前,加上列车种类汉语拼音的首字母。
铁路部门规定:T表示特快列车,K表示快速列车,D表示动车组,L表示临时列车,A表示按需临时列车,Z表示直达列车,C表示城际列车,G表示高速铁路列车。其他不带字母的车次,从1XXX—5XXX为普快列车,6XXX—9XXX为普慢列车。

关于通票:因为全国有上千个办理客运的车站,但是不是任意两点之间都有直达的旅客列车,所以往返于这两点之间的旅客必须要在某些站进行换乘。
为了方便旅客,火车站可以买到通票,乘车类型一般分为“普客到底”、“普快到底”、“特快到底”三种。你拿着买好的通票乘坐完第一趟车到达换乘站之后,你需要拿着你的通票到车站去中转。在签证处进行中转签证,告诉签证处的售票员你想要转乘的车次和席别,如果该车次该席别当时还有票额,你就能顺利签到座号或者铺位,当然大部分时候都很难还有余票,售票员只能给你签一张无座的车票了。另外,如果你要签的车次的等级和通票上指定的等级不同的话,如果是更高,则需要补足差价,如果更低,不会退钱。

关于改签:在买完火车票后,因为临时有事情而没有办法乘当日当次的列车,需要到车站相关窗口把车票改成其他次的,称为车票改签。车票改签只能改一次,改签后的车票不具改签权益。改签必须在开车后两小时之前完成,超过两小时,火车票作废。

关于退票:在发站开车前,旅客可以要求退票。但要收取原票价20%的手续费。

关于火车票价:火车票价是由基本票价和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费两部分组成的。基本票价以每人每公里的票价率为基础,按照旅客旅行的距离和不同的列车设备条件,采取递减的办法确定。保险费按基本票价的2%计算。

关于学生票:学生票的购买需要到车站的指定窗口,在代售点不能购买学生票。学生票优惠是硬座价格的一半,学生硬卧优惠只是其中硬座部分的一半,而不是全价票的一半;软席部分不享受优惠,故软卧软座没有学生票。但动车组和高铁列车发售学生票,只售二等座学生票,学生票价为全票价的75%。

关于补票:补票分为车上补票和出站补票。如果没有买票就上了火车,在火车上你应该主动补票,如果火车上还有多余卧铺,你也可以补成卧铺票,出站时如果发现没有火车票,工作人员会要求你补火车票,据说会罚款或交一定的手续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