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ini2440排队机应用的几张图片

楼主:
该系统采用的是Qt4做的应用程序,供银行排队叫号系统使用,图片上的前端应用,实际还有Qt4编写的后台设置程序(需通过“秘密通道”打开)
外接输入输出设备有:
1. 银联刷卡器
2. USB小键盘
3. 串口打印机(串口控制模块)
4. 超声波触摸屏(串口控制模块)
5. 轮询板(串口控制模块)
6.采用15"VGA显示器(mini2440通过LCD2VGA模块与此连接)
7. GPRS modem(见排队机左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GPRS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可以通过手机发送短信提前排队预约。

网友:
回复 楼主:

手机发送短信提前排队预约
原来是做这个的啊,这个功能还真不知道!

网友:
居然可以通过短信预约,这个不错,不过如果前面根本就没人排队,这时短信预约而本人一时半会却到不了,这期间要是来别的人排队怎么办??感觉不太好控制。

网友:
手机发送短信不是gsm吗?
成品就直接用学习板?

网友:
先短信预约,到银行后再输入自己的手机号取单。

实际上mini2440已经在很多产品中被应用。
在学生眼中,mini2440是学习开发板,但在产品项目中,mini2440就是一个模块板。
mini2440就是一个平台工具,看你怎么定位使用了。有的人拿电脑上网听歌,有的人却拿来做开发,也有的人是卖电脑的,但他并不生产。

你可能会怀疑稳定性问题,试问坛子里有谁遇到过因为板子的硬件频繁死机或者系统无法运行的情况呢?那些攻击mini2440因为四层板而不稳定的说法只不过是竞争者的恶意诽谤罢了。实际上,板子和楼房很相似,在没有必要的情况的,并非层数越多就越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