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爆了!!!

楼主:
SAMSUNG ANYCALL的一个旅充:DC5V_700mA

拆开后,发现用料和做工还是挺不错的,只是那专用芯片可怜了点、、、

查了一下这块FSD210,仙童公司的小型AC-DC专用芯片(原来是片失败的芯片)

其他网友回复的相关信息:

太阳の光:
本身IC也有缺陷的 .也和PI有冲突,就是一个抖频的专利问题,只能把自己的事跟大家说一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测试一下Vds2端的电压,用RC吸收一下,会稍微好点吧.只是个建议.在底压AC110测试的时候应该会好一点的,AC220V有点勉强了,烧IC会比较多了 .毕竟他的IC的Vds的余量电压留的不够.

j-zhao:
你试验一下,45度老化1个星期左右后测试50%会炸!

成隆:
不是变压器的事,仙童已经承认这款芯片有问题了

fairone:
据说,因和PI专利的纠纷 ;FSD210,FSD200等都已经停产.请不要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AMSUNG ANYCALL的一个旅充:DC5V_700mA

拆开后,发现用料和做工还是挺不错的,只是那专用芯片可怜了点、、、

查了一下这块FSD210,仙童公司的小型AC-DC专用芯片(原来是片失败的芯片)

其他网友回 ...

为啥突然爆掉了?不解中

网友:
貌似之前接触过FSD210,FSD200,真危险

网友:
回复 楼主:

围观一下,看来是设计上有什么缺陷。

网友:
芯片设计有缺陷就没办法了,毕竟那东西咱们说了不算,顶多以后不用了。

网友:
FSD210
是设计上有  缺陷

网友A:
哦,芯片质量问题是设计性能的重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芯片质量问题是设计性能的重点啊!!!!

晕,那一般设计缺陷,咱们怎么才能发现呢?会不会发现后也晚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6楼的能否给介绍一下呢?学习一下设计缺陷在哪,以后可以借鉴,谢谢了哈

网友:
果然很爆啊!这种芯片可以生产出来,供大家用,用的目的就是供大家看,芯片爆了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楼的能否给介绍一下呢?学习一下设计缺陷在哪,以后可以借鉴,谢谢了哈

网友回帖里已经提到了缺陷所在,附件FSD210_FAQ.PDF就是厂家公布的缺陷以及补救措施(应用6点)

网友:
狠极品的芯

网友:
这个芯片在DVD。电磁炉电源中有用过

网友:
看来这单位的东西得慎用啊,像我们企业一旦使用了这样的芯片出现问题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