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daicheng

楼主:
一、vivi下如何用命令方式修改MACH_TYPE?用命令方式修改,就不用重新make vivi了吧?
二、我用的就是厂家提供的vivi镜像和内核镜像,可是烧进去不能启动。 你帮我看看下面这个分区有问题吗?我的flash是64M,可是vivi好像没有全部将它分区。 启动不起来跟这个有关系吗?
请教各位老大, 我用的是一块s3c2410的板,64Msdram。 重新分区,下载vivi, 内核,启动, 到解压完linux,开始启动内核时停住了。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00030000 to 0x30008000, size = 0x00200000 ... done
zImage magic = 0x016f2818
Setup linux parameters at 0x30000100
linux command line i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0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
MACH_TYPE = 193
NOW, Booting Linux......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到这里停住了,用NFS启动也是到这里停住了。输入part show命令查看分区:
mtdpart info. (4 partitions)
name              offset        size        flag
------------------------------------------------
vivi            : 0x00000000    0x00020000     0  128k
param           : 0x00020000    0x00010000     0   64k
kernel          : 0x00030000    0x00200000     0    2M
root            : 0x00230000    0x01f00000     4   31M

输入bon part show:
BON info. (3 partitions)
No: offset      size            flags     bad
---------------------------------------------
0: 0x00000000  0x00030000      00000000    0  192k
1: 0x00030000  0x00200000      00000000    0    2M
2: 0x00230000  0x03dcc000      00000000    0   61M+816k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到:
printk("NOW, Booting Linux......\n");
call_linux(0, mach_type, to);
停下的,你把参数修改成
vivi启动linux时会将linux_cmd_line(其在vivi内核的位置为:
vivi/arch/s3c2410/smdk.c中的:
char linux_cmd[] =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可以修改此源码编译,也可以进入vivi后通过命令:
param set linux_cmd_line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 参数传递给内核。
机器码是正确的,如果错误会有提示!

网友:
改了,还是一样到那里停住了。顺便说一下,我用的是yaffs文件系统,所以不用bon/2启动,用的是mtdblock/0。 还有啊,这句只是启动根文件系统才用到的,我这个问题应该是连内核都没起来,还没到根文件系统吧。而且我用NFS也一样到这里停住了

网友:
noinitrd是什么意思?加不加这个有什么区别? 我去掉noinitrd后,没有报错,是不是说明机器号是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我已经去掉现在你在启动时输出的是:
linux command line i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它吗?
还是不行?

网友:
是啊,我修改成 param set linux_cmd_line "root=/dev/mtdblock/0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还是不行呀。我觉得不是这句的问题啊,这句是用来指定根文件系统的,我的这个现象是还没到启动根文件系统,在启动内核的时候就死掉了啊

网友:
printk("NOW, Booting Linux......\n");
call_linux(0, mach_type, to);
这段程序是在哪个文件中? 已经call_linux()函数应该是用汇编写的了吧?它又是在哪个文件中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先描述一下目前的情况是否到: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停止了?
如果是说明内核没有启动成功参数存在错误,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中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是与启动文件系统有关,后面的是打开的控制台,你看看是否和我的一样!
你把问题在帖出来我在看一下!

网友: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00030000 to 0x30008000, size = 0x00200000 ... done
zImage magic = 0x016f2818
Setup linux parameters at 0x30000100
linux command line i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0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
MACH_TYPE = 193
NOW, Booting Linux......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启动到这里停住了。
输入param show,  显示的是:
Number of parameters: 9
name                    :          hex             integer
-------------------------------------------------------------
mach_type               :       000000c1                  193
media_type              :       00000003                    3
boot_mem_base           :       30000000            805306368
baudrate                :       0001c200               115200
xmodem_one_nak          :       00000000                    0
xmodem_initial_timeout  :       000493e0               300000
xmodem_timeout          :       000f4240              1000000
ymodem_initial_timeout  :       0016e360              1500000
boot_delay              :       00001000                 4096
Linux command line: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0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

网友:
回复 楼主:

param set linux_cmd_line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 试试,你的怎么还是ttyS0呢,它是pC机上的串口!

网友:
改了,还是这样到那里就停了。 这是内核没起来,还没执行到这个参数吧。

网友:
你把启动的情况在发一下!

网友:
我现在改成NFS启动,param set linux_cmd_line "console=ttyS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04:/home/xjli/sbc2410/root ip=192.168.1.230:192.168.1.104:192.168.1.104:255.255.255.0:ssbc2410:eth0:off"
还是一样到那里停住了。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00030000 to 0x30008000, size = 0x00200000 ... done
zImage magic = 0x016f2818
Setup linux parameters at 0x30000100
linux command line is: "console=ttyS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04:/home/
xjli/sbc2410/root ip=192.168.1.230:192.168.1.104:192.168.1.104:255.255.255.0:ssb
c2410:eth0:off"
MACH_TYPE = 193
NOW, Booting Linux......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网友:
电脑有点问题,明天再讨论。谢谢了

网友:
感觉这种问题应该问厂家

网友:
应该先找一下厂家的售后或者技术支持

网友:
拿起电话,去找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