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和木头那个更容易遭雷击?

楼主:
你觉得呢?

网友A:
这个实验有点意思,不过物体形状应该对这个结果有很大影响,如果把金属头做成针尖应该就会击中金属的机率大一些,因为尖端物体还是比较容易放电的。所以避雷针才是尖头的,你从来没见过哪个避雷针上面上球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验有点意思,不过物体形状应该对这个结果有很大影响,如果把金属头做成针尖应该就会击中金属的机率大一些,因为尖端物体还是比较容易放电的。所以避雷针才是尖头的,你从来没见过哪个避雷针上面上球形的。

明明是5:5,怎么能说是不吸引呢?没有看懂。

不过,这也说明下雨天为啥不能在大树下待着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