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电源的另类想法~~~

楼主(2010-01-28):
摄像机电源的另类想法~~~
平常我们用的摄像机电源多是直流12V,我想如果把电脑电源改装一下。
当今电脑电源做工精良,稳压非常好,硬盘这样精密的仪器都是用电脑电源的12V,可想而知电脑电源的12V有多好。一般电脑电源12V都有10A左右,用航嘉、长城电源等知名品牌,不但稳压好,具有保护功能,还节省了空间,不必接十几个变压器,而且价格差不多。
大家觉得如何?
如何
电脑电源

网友A:
楼主是否考虑了电源线上的压降问题,一般监控摄像机分布得都比较分散,之间距离也比较远,前一阵子做可燃气体报警器的项目,四平方的单芯铜线一千米长度上的电阻是十几欧,短路电流也就才1A如何给需要1A的摄像机和发光管供电,所以监控摄像机最好还是用分布式的电源设计,要不然电源线上的压降让人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