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芯片上印字为H300X的是什么IC?

楼主:
谁知道芯片上印字为H300X的是什么IC?
该芯片有5个引脚,封装应该是SC-70 5L。
还有另外一个芯片上的印字为LCDM6C55,其中LCDM在第一行,6C55在第二行。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最好 说明  行业   。。。。

网友:
不清楚,好像没有碰到过,但是除了通用器件之外,一般光知道code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