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的必要性——你必须知道的接地内幕

楼主:
转载的,但是感觉写的不错,建议看看

你知道不合理的手机费漫游费为什么总是迟迟不能被取消吗?
你知道手机的单向收费为什么总是迟迟不能实现吗?
你知道雷击事故为什么总在我们的国家频频造成那么多的破坏吗?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社会富人总是常常被仇视,甚至是那些依靠自己汗水和智慧辛劳致富的人也常常缺乏安全感吗?
你知道我们的现代社会为什么这么浮躁,缺少诚信吗?
你知道我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还这么落后吗?
你想知道如何从根本上杜绝各种欺骗现象,建立和谐诚信社会吗?

下面我将从接地这一领域来解析对以上现象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供大家参考。尽管接地领域只是高电压当中一个很小很小的局部,但是却非常必要,对我们的生活影响非常大,足以反应整个问题,请大家关注之。

接地为保证各种电气设备得以顺利运行的一大安全措施,也是保证人身远离触电、雷击等威胁的一大安全措施。

接地措施普遍存在,而且非常必要。少了接地措施,这个高度现代化的世界就无法正常运行下去。

比如,我们家里常用的有金属外壳的大功率电器,通常都是通过三孔插座与电源连接上的,因为三孔插座除了有两个孔是连接零线和火线外,还有一个孔与接地线相连。这样,一旦用电器的金属外壳漏电,漏电电流就会通过接地线流入大地,从而能保证人生安全。不过,如果没有可靠的接地措施,一旦金属外壳漏电,则漏电电流泻不走,用户接触到金属外壳,就很有可能发生触电事故。

再比如,我们家庭用来淋浴的热水器,如果没有可靠的接地,那么,一旦热水器发生故障导致漏电,则极有可能引发触电事故,让一个大活人就此殒命。

再比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避雷针,也得依赖可靠的接地体才能顺利工作,否则,所有的避雷针都会变成可怕的引雷针。避雷针的作用并不是避开雷电流或者将雷电流赶走,而是为了将其附近的雷电流吸引过来,然后通过其上连接着的接地体将雷电流泻入到地下,从而以保护附近不被雷击。其道理与空旷地带高大的树木总是容易被雷击而附近的低矮灌木丛和小草不容易遭雷击一样。所不同的是,树木一旦被雷击后都会受损,而避雷针遭雷击后一般不会受损。不过如果没有可靠的接地,那么,避雷针及其连接着的各种电气设备,也会像大树一样被击毁,甚至会危及附近的人身安全。因此,避雷针发挥作用的关键更在于可靠的接地。

总之,没有可靠的接地,变电站就不可能正常工作,将电能输送到各个用户的输变电线路也难以正常运行,联通、移动基站将会频频遭雷击,我们的手机也将无法正常工作。可靠的接地还是无线通信台,微波塔,雷达,气象站,高楼建筑,电视台,计算机房,油田,气田,煤矿开采等等得以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

因此,可靠的接地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意义。一般接地措施就是在地里埋设圆钢或者扁钢,可以水平布置,也可垂直布置,还可以在水下布置,总之,应将圆钢或者扁钢组成的接地体连接起来,从土壤中向各个方向延伸出去,以尽量降低接地体与土壤之间的电位差,从而能尽快将入地电流泻入大地。至于怎么布置,需视电气接地的要求以及土壤电阻率状况而定,其费用由几十至几百万不等,其中,输变电线路所需费用通常由几百至几万不等,而变电站所需接地费用则由几十万至几百万不等。总的来说,土壤导电性能越差,所需的费用就越高,接地电阻值越低,所需的费用也就越高。

其实就是为雷电找个疏解地途径~~~~

网友A:
看来将来有必要自己家里安一个可靠的接地线了,信不着别人就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将来有必要自己家里安一个可靠的接地线了,信不着别人就只能靠自己了。

记得家里的电热水器,就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地线没管用,后来来了个老电工,才梳理了下

想想很后怕,好在每次洗澡都拔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