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用的是holtek的HT46R322单片机,现在做一个程序,按加减键实现数字从0~9999变化,数码管用的是共阳的8位数码管,用循环点亮的方法。
        我用一个存储单元保存要显示的数值,比如我要显示123,然后可以让123除以10,余数给LED0,然后商12再除以10,余数给LED1,商给LED2,但是一个存储单元只有8位,也就是说加到255后再加就是0了,然后就必须再开一个存储单元,那就是100H,这就没法用除以10的方法来显示了,请问各位应该怎么办。我现在有8位除法的程序,没有16位的,如果这个问题一定要16位的除法,那请有代码的可以提供源代码给我参考,不一定要holtek的,51的也可以。如果8位除法程式也可以搞定,那请大家说下算法,谢谢~
        就像变频器上的功率的显示,他是怎么做到的,谢谢各位!

网友:
好久不玩汇编了,用C很简单呀,开四个单元,存贮个位、十位、百位、千位就行了。

网友:
你用的汇编?要是汇编的话,你就得用两个字节的存储空间来处理,要是c语言,那就不要管啦

网友:
uchar value[4];

void Int2Bcd(uint x)
{
    value[0]=x/1000l;
    x%=1000;
    value[1]=x/100;
    x%=100;
    value[2]=x/10;
    value[3]=x%10;
}

网友:
用 C吧  直接 uint 就可以了

网友:
我支持1楼的说法,开4个单元挺好

网友:
开四个单元是很好的办法,不过要是源数据是一个整数的话可以用减的办法,比如0123,先减1000,发现结果小于零,跳出,减100,结果大于0,百位数加1,返回接着减100,结果小于零,跳出,减10.。。。。。就这样来做应该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
4个单元,个十百千,哪里要除?根本不要除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是0234 减100结果大于0 那也是百位加1?

网友:
有没有直接上程序的,让俺也省省事,指不定什么时候借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是0234 减100结果大于0 那也是百位加1?

我的意思是你有多少位就从多少位开始减,如果数是四位的,就从一千开始减,五位的就从一万开始减。这样算法不用我说得这么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