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中的模拟电路技术

楼主:
由于数字电路是利用上升沿/下降沿很短的脉冲信号,所以会向外部放出包括高频成分的多余电
磁波(噪声),而且对外部来的电磁波(噪声)敏感地响应,造成误动作。另外在电路内部也存
在线间产生交调失真、数字器件的通/断时电流急骤变化引起电源电压变动等问题。这样就需要
在数字电路中考虑布线的电感和寄生电容构成的分布常数电路、防止上冲、下冲造成波形的混乱
及信号反射、延迟、衰减、线间电磁干扰的交调失真。而解决这问题的滤波器、屏蔽等都是模拟
技术。
由于数字电路技术在汽车、火车、收音机控制中的应用,高可靠性地实现了以前用模拟技术无法
实现的高功能。但是由于噪声会引起系统及电路误动作,尤其对机器为系统是致命的问题。而模
拟电路即使有噪声,也只是暂时降低数据的精度,一旦噪声消失,就具有自我恢复功能的特征。
因此将实现高功能的数字电路和具有自我恢复/自我确认能力的模拟电路组合应用,对防止移动
控制系统、数字电路噪声引起的误动作将会是一种安全的方案。

电路设计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在电路设计后,为了进行工作验证,需要组装电路进行实验。但是结果会经常出现不按设计那样
工作。例如设计的放大器却变成了振荡器,在模拟电路中由于混入数字电路来的噪声,使模拟信
号的波形失真、工作不稳定、不能顺利得到数据。
对低频电路来说,无论谁组装,只要布线不接错,各种不同的安装、布线、电路特性几乎没有差
异,可得到相同的数据。但是高频却不同了,由于安装方法不同,一般会得到不同特性的数据。
在高频电路及高速数字电路中,如果有一条线就会形成电感成分(寄生),如果有两条线则在线
间就会形成寄生电容成分及互感成分(寄生),即所谓三寄生。所形成的三寄生数值是很微小的,
因此在低频时几乎不成问题,但是在高频领域却不能忽略该C、L 成分的影响(见图 la、b)。
最近为了提高机器的性能,经常将从低频到高频的模拟电路、高速数字电路、微型模拟电路及大
电流电路等各种电路混在一起,这样会造成电路的不稳定及频率特性恶化。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在
设计时未充分考虑上述三寄生,而无法维持可靠性和安全性。
另外,电路图中只用二维表现半导体器件及 R、C、L 的集中参数,但这并不能代表实际电路的性
能和功能。实际的动作是三维空间,包括频率就是四维空间了。因此,由交调失真、反射、静电、
电磁结合形成的微电流电路在高频电路中会对特性、功能造成影响。最近的IC 想根据时代的要
求,很多是高速动作的器件,对高频噪声的响应很敏感。因此在使用器件时要根据电路功能选择
相应的元器件,尽量避免使用高于要求的高速IC。

在电路图中通常将电源、 地线、 信号线的阻抗均按零欧姆考虑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存在零欧姆的,
而且频率越高,电感和寄生电容的影响越大。结果,电路相互结合及外部电磁场的影响大到不能
忽略的程度,造成电路不稳定及频率特性恶化。在模拟电路中应解决误差、噪声及时间延迟问题;
而数字电路中解决抗噪声,通过同步使之不受时间延迟的影响,对改善电路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必须注意动态噪声“静电”的影响

能引起电气设备误动作的噪声源很多,例如我们周围的日光灯、除尘器、无线电收发信机、变压器、变换器等。这些都是属于电磁场噪声源。除此之外,引起误动作的噪声源是静电放。

由于静电放电电流和瞬间产生的高电压会使 IC破坏,从而使系统或设备造成误动作和故障。为
了防止静电放电,从元器件的购买到设备的设计、生产和包装都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设计方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避免使用超出要求的高速IC、特别是注意输入电路。在可能的情况下输入电路采用差分方
式。滤波电路要紧靠IC 连接。
(2)对半导体进行输入保护。在连接器的输入部分为了使噪声控制在半导体耐压值以下而加入
限幅电路。由于 CMOS 栅极抗静电噪声性能弱,所以不易用于连接器的输入部分。
(3)避免使用边沿解发型 IC,而使用选通方式或带门闩的电路。
(4)为了抑制误动作的发生率,在控制端、输出端应做成低有效逻辑。
(5)对高灵敏度的信号输入要进行滤波。将频带外的高频滤除,这对运算放大器不输入过大的
信号是很重要的。还要注意所用电容器的引线电感。
(6)在软件方面也要采取了一些措施。由于静电放电是一次性过渡脉冲,所以可通过多次校验
检出错误数据。在微机中为了防止意外停止而设置看门狗电路(监视电路)。
(7)电子电路及布线要远离放静电的金属机箱。
(8)机箱的金属和金属连接部分要除去涂料紧密相接,尽可能加螺钉固定。
为了减少由放电电流产生的电磁场影响,在印制电路板上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1)减少环面积。
在所形成的环中由于磁通交联,会在该环中感应电流,环的面积越大磁通交联的越多,感应的电流也就越大。因此为了使电源、地线所形成的环面积最小,应使电源和地线尽量接近布线。在电源、地线之间安装高频旁路电容,使环面积减少为了减小信号线和地线之间形成
的环面积,将信号接近地线进行布线。
(2)使布线最短。要考虑信号线长度的分配,设计时将低有效信号线加长,而将高有效信号线
做成最短。各器件相互间的布线做成最短,并将连接在输入输出线上的器件安装
在端子的附近。
(3)使用多层线路板,这是在模拟电路及高速数字电路中觉见的。
在高速数字电路中,脉冲信号的频谱具有非常宽范围的高次谐波成分。使用的工作频率越高,受寄生电容、电感的影响越大。假设具有电感L 的图形上流过高频电流 I,则电感L 产生的压降为:V=L·di/dt  该图形就像一个天线,将辐射噪声发送出去。将地线做成面可减少地线的阻抗,降低放电电流产生的电压降。

对接口电缆应采取防静电措施:
电缆的屏蔽线两端连接在机壳上。在可能产生地线环的地方为使高频短路而加旁路电容。在无机壳地时也不应该与逻辑地连接。对于扁平电缆可在信号线和信号线之间加入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楼上为什么弄这么一个表情啊?即使楼主编辑得看着不太顺也不必这样默默的流眼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