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子电路读图——整理版(每楼一道值得研究的题目)

楼主:
非常感谢flighting网友发的帖子《模拟电子电路读图》,给大家贡献了这么好的资料。
为了方便坛子里的网友们学习,小娜特地整理了flighting的帖子,每楼放了一道题目,大家共同研究一下,欢迎讨论

11.1
电路如图P11.1所示,其功能是实现模拟计算,求解微分方程。
1)求出微分方程;

2)简述电路原理。

P11.1

解:1)设A1A3的输出电压分别为uO1uO3。由于每个集成运放均引入了负反馈,根据“虚断”
和“虚短”可得下列关系式及微分方程:

2)当参数选择合适时,输入合适uI,便可在输出得到模拟解uO

网友:
11.2
P11.2所示为反馈式稳幅电路,其功能是:当输入电压变化时,输出电压基本不变。主要技术指标为
1)输入电压波动20时,输出电压波动小于0.1

2)输入信号频率从502000Hz变化时,输出电压波动小于0.1

3)负载电阻从10kΩ变为5 kΩ时,输出电压波动小于0.1

要求:

1)以每个集成运放为核心器件,说明各部分电路的功能;

2)用方框图表明各部分电路之间的相互关系;

3)简述电路的工作原理。

                                     图P11.2

提示:场效应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电路通过集成运放A3的输出控制场效应管的工作电流,来达到调整输出电压的目的。

解:1A1:反相比例运算电路;A2:半波精密整流电路;A3:二阶低通滤波器;T:等效成可变电阻。

2)图P11.2所示电路的方框图如解图P11.2所示。
解图P11.2

3)当参数选择合适时,若ui幅值增大导致uO增大,则rds减小,使得uO1uO2减小,从而使uO减小,趋于原来数值。过程简述如下:

uI
↑→uO↑→rDS↓→uO1↓→uO2

uO
↓←

ui幅值减小,则各物理量的变化与上述过程相反。

网友:
11.3
在图P11.2所示电路中,参数如图中所标注。设场效应管D-S之间的等效电阻为rds
1)求出输出电压uO与输入电压uIrds的运算关系式;说明当uI增大时,rds应如何变化才能使uO稳幅

2)当uI1kHz的正弦波时,定性画出uOuO2的波形。

3uO3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为什么?为使uO稳幅,当uI因某种原因增大时,uO3的幅值应当增大,还是减小,为什么?

4)电位器RW的作用是什么?
解:1)列A1反相输入端的节点电流方程可得

为了在uI变化时uO基本不变,uI增大时rds应减小。

2A2D1D2R6等组成半波整流电路,uO2uO的关系为

因此波形如解图P11.3所示。

3uO3为直流信号,因为A3组成了

解图P11. 3
二阶低通滤波器,所以uO3uO2的平均值。

uI增大时uO3应增大;因为只有uO3增大rDS才会减小。

4)调零。

网友:
11.4
在图P11.2所示电路中,设场效应管d-s之间的等效电阻为rds。为了使得输入电压uI波动20时,输出电压uO波动小于0.1rds应变化百分之多少?

解:uI变化20时,uO变化0.1。根据

此时 变化0.5%,即 变化0.5%

网友:
11.5
五量程电容测量电路如图P11.5所示,CX为被测电容,输出电压uO是一定频率的正弦波,uOAC/DC转换和A/D转换,送入数字显示器,即可达到测量结果。1)以每个集成运放为核心器件,说明各部分电路的功能;
2)用方框图表明各部分电路之间的相互关系;
3)简述电路的工作原理。

                                                 P11.5

解:1A1:文氏桥振荡电路;A2:反相比例运算电路;A2CAC(电容-交流电压)转换电路;A4:带通滤波器。
2)图P11.5所示电路的方框图如解图P11.5所示。

                           解图P11.5

3)文氏桥振荡电路输出频率为f0的正弦波,经反相比例运算电路作用于被测电容,通过C-AC电路转换成与电容容量成正比的交流电压,再通过中心频率为f0的带通滤波器输出频率为f0的交流信号,因此输出交流电压的幅值正比于电容容量。

为了保证在每个测量档内被测电容所转换的输出电压最大值均相等,CAC电路在不同档的反馈电阻阻值不同,容量越高的档,阻值越小,以保证转换系数的最大值基本不变。

网友:
11.6
电路如图P11.5所示,试求解:
1uO1的频率;

2uO2uO1的运算关系式;

3)在五个量程中,uO3uO2的各运算关系式;

4A4及其有关元件所组成的电路的中心频率为多少?

                         图P11.5

网友:
11.7
电路如上面图P11.5所示。回答下列问题:
1)在不同量程下,uO3uO2转换系数的最大值为多少?为什么这样设计?简述理由。

2)为什么uO1的频率和由A4及其有关元件所组成的电路的中心频率相同?简述理由。

3)二极管D1D4的作用是什么?

:(1)在不同量程下,uO3uO2转换系数的最大值均为

为了保证在每个测量档内被测电容所转换的输出电压最大值均相等,以便作为所接A/D转换电路的输入电压,C-AC电路在不同档的反馈电阻阻值不同,容量越高的档,阻值越小,以保证转换系数的最大值基本不变。

2)为了滤去其它频率的干扰和噪声,便于测量。

3)二极管D1D4起限幅作用,D1D2限制A2的输出电压幅值,D3D4限制A3的净输入电压幅值,以保护运放。此外,在误操作(即带电操作)时,也为被测电容提供低阻放电回路,以保护测量电路。

网友:
11.8
直流稳压电源如图11.8所示。

1)用方框图描述电路各部分的功能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P11.8

2)已知W117的输出端和调整端之间的电压为1.25V3端电流可忽略不计,求解输出电压UO1UO2的调节范围,并说明为什么称该电源为“跟踪电源”?

解:1)方框图如解图P11.8所示。

2)输出电压调节范围为

因为在调节R2时,UO2的数值始终和UO1保持相等,故称之为“跟踪电源”。

网友:
11.9
电路如图P11.8所示。已知W117的输出端和调整端之间的电压为1.25V3端电流可忽略不计,输出电流的最小值为5mA12端之间电压大于3V才能正常工作,小于40V才不至于损坏;晶体管T1饱和管压降的数值为3V;电网电压波动范围为±10
1)求解输出电压UO1UO2的调节范围;
2)为使电路正常工作,在电网电压为220V时,UI的取值范围为多少?
3)若在电网电压为220V时,UI32V,则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U2约为多少伏?

解:(1)输出电压调节范围为

2)根据方程组

输入电压的取值范围为22.137.5V

3)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

网友:
11.10 电路如上面图P11.8所示。回答下列问题:

(1)电路中各电容的作用;

(2)二极管D5的作用;

3)调整管为什么采用复合管。

解:(1)滤波。

(2)保护W117,使电路在断电时C3有一个放电回路,而不通过W117放电。

(3)在负载电流一定时,减小A的输出电流;或者说,在A的输出电流一定时,增大负载电流。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55555,没几道会的,这可怎么办啊。。。。。

网友:
感谢管理员的辛勤劳动!

网友:
真有耐心,辛苦了,昨天那个帖子本来也想整理的,结果由于时间关系没能坚持下来,呵呵,辛苦~

网友A:
呵呵,谢谢大家的支持,感动啊,眼泪哗哗的:(

网友:
楼主,太辛苦你了,学习了好多!请楼主再接再厉,渴望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大家的支持,感动啊,眼泪哗哗的:(" />

眼泪花了脸可就不好看了

网友:
娜娜,室外高人 ,模拟电路太强了

网友:
您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网友:
楼主辛苦,挺好的东东

网友:
有才,太有才了啊

网友:
谢谢楼主了,模电又学了一些

网友:
精彩啊,学习了。继续努力。

网友:
不错不错,受教了,谢谢楼主哦!!

网友:
这是学生考题啊,有时间看看吧

网友:
真是辛苦楼主了能找到这么多的题目解答

网友:
hao  hao hao hao hao hao

网友:
楼主,太辛苦你了,学习了好多!

网友:
这个要仔细看看啊,希望不只是理论上的学习,更有实践的体验。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谢谢!!!

网友:
O my GOD,俺的模拟电子白学了。

网友:
作为学习巩固模电知识用。。。。

网友:
先支持下。东西相当不错。另外,楼主头像真够可爱的!哈哈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太 perfect.....了.....
LZ太慷慨了....像你这样的人多点就好了....
跟你混了.....呵呵.....

网友:
这个很好啊

网友:
得花点时间好好看看~~~

网友:
双电源稳压电路不错,记下了备用,谢谢。

网友:
题目很给力,谢谢了。

网友:
希望楼主多发些这些精华帖子

网友:
好啊,太需要看这样的贴了

网友:
太牛了

和友爱的楼主!!!!!!

网友:
不错

这个太好了

网友:
慢慢看 慢慢学习 好像很多题目都做不出来呃 有点复杂

网友:
提一个问题,第二个图中的那个DZ是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