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daicheng,继续昨天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改成NFS启动,
param set linux_cmd_line "console=ttyS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04:/home/xjli/sbc2410/root ip=192.168.1.230:192.168.1.104:192.168.1.104:255.255.255.0:ssbc2410:eth0:off"
还是一样到那里停住了。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00030000 to 0x30008000, size = 0x00200000 ... done zImage magic = 0x016f2818 Setup linux parameters at 0x30000100 linux command line is: "console=ttyS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04:/home/ xjli/sbc2410/root ip=192.168.1.230:192.168.1.104:192.168.1.104:255.255.255.0:ssb c2410:eth0:off" MACH_TYPE = 193 NOW, Booting Linux......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网友:
目前的问题是和文件系统没有关系你用什么启动是没有影响的!现在的问题是参数传递的问题,这样吧,你先把console修改成ttySAC0吧!你从新编译一下vIVI写进去试试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vIVI的配置是很简单的你先看看相关的文档!

网友:
我试试。 用NFS启动时是内核和文件系统都从主机启动吗,还是内核还在板上,只是文件系统在主机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目前你先把简单的过程先实现一次在做这个部分!
内核能启动了吗?
你可以在vIVI中增加输出语句查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