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HP电脑时附送的计步器

楼主:
计步控制按钮

FM控制按钮

显示时间

秒表功能

网友:
计步状态,散步貌似不足以使摆臂动作,所以散步没有效果

长度,以最小70cm/步为基数递增,且在计步状态下开始计数

终于可以装电池试机了

后盖

网友:
全家福

继续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继续主板反面

网友:
这是屏幕没有显示的时候

主板反面

早上为了找那张借书卡,无意中发现一个计步器,记得是去年帮朋友买HP电脑时的一大堆附送品中的一个。朋友不要给我了

屏幕没有显示,不过插上耳机可以听广播,初步鉴定是
屏幕接触不良。

by 数码之家 hukuns

网友:
这样的液晶一般拆完就会缺几段显示不出来,如果加大连接处的压力有时候可以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