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orrelation(自相關)function 應該怎么用呢?

楼主:
各位前輩,我是才剛剛開始接觸DSP(digital sound processing)的學生,現在要用autocorrelation funtion 找出一個periodic signal 的周期,但是實在是不知道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應該怎么用~~~比方說我得到一個sinusoidal signal(有噪音) 的ARF,怎樣才能根據ARF找出singal的周期呢~~~~~

网友:
具体的调测有吗?

具体的调测有吗?发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的意思是~~~后生不太明白;)但是下边这段是我写的算ARF的code~~您看看吧~~

function [x]=Autocorrelation(a)
%function [x]=PitchDetection(a) is used to find the period of a singal
%input "a" is a given singal
%inpit "r" is the range of data of the given signal
%output "x" is the ACF (aotucorrelation function) of signal "a"

b=a;
m=1;
x=zeros(1,501);
for m=1:501
    c=501;k=1;
    for c=501:1001
        x(m)=abs(a(c)-b(c-m+1))+x(m);
        c=c+1;
    end
        x(m)=x(m)/501;
        m=m+1;
end

检测信号可以是:a=sin(2*pi*t)+randn(1,1001)/1000;

在原siganl周期出现的地方ARF都接近于0,但是我不知道怎样通过ARF找到signal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