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可怜的小鸟惨死在本地网线路上

楼主:
鸟被电死的概率有多大?

找了个专业解释:

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件事:当鸟儿停在电线上时,鸟儿的身体就好像是电路里的一个分路,鸟的两脚之间的那部份很短的电线也是电路里的一个分路,因为电阻的大小与导体的长短有关,导体越短,电阻越小,电流就越大,所以前者的电阻明显比后者来得要大得多。因此在鸟的身体里的电流就非常小,小到对鸟没有危害。

你是否细心观察过,鸟类有这样一种习惯,当它们停在高压电线杆的横臂上的时候,常常在有电流的电线上磨嘴。你一定会想:它们应该早因触电死了,为什么它们却安然无恙呢?是啊!因为横臂没有绝缘,所以停在上面的鸟是和地面相接的。这样,鸟一触到有电流的电线,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电身死了。可它们却没有触电,那是因为人们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为了防止鸟儿类的死亡,人们在高压电线的横臂上装上了绝缘的架子。使鸟类不但可以安全地停在上面,还可以让鸟儿在电线上磨嘴。也有的在危险的地方装着特别的装置,使鸟类碰不到它。

网友:
这只鸟怎么感觉好像是人为放上去的呢。。。。。

网友:
不像是被电死的?倒像是被夹死的!!

网友:
夹的可能性不大,网线有皮包的,鸟不会那么容易夹住,电击机会也很少,再说电击会掉下来的。人为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明显不是电死的,上面的钢丝是架空用的,没电而且接地,
下面粗的是通信线,绝缘皮层比较厚。

就鸟脖子的弯曲来分析,同意4楼的“人为可能性比较大”这一说法

网友:
象死了又挂上去的。

网友A: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小屁孩,拿了一把弹弓射中了一只正在飞翔滴小鸟,然后掌握不了平衡小鸟掉了下来,正好挂在了电线上,然后被勒死了,最后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
还楼上想像力丰富啊。。。。。

网友:
请诸位注意啦:那不是什么电线,上面一根细的是钢绞线,是起支撑作用的。接地,不带电。下面一根有绝缘皮的是带加强筋的户外光缆,更是不带电的。所以不存在“电死”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小屁孩,拿了一把弹弓射中了一只正在飞翔滴小鸟,然后掌握不了平衡小鸟掉了下来,正好挂在了电线上,然后被勒死了,最后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嗯,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小屁孩,拿了一把弹弓射中了一只正在飞翔滴小鸟,然后掌握不了平衡小鸟掉了下来,正好挂在了电线上,然后被勒死了,最后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笑死我了,暴强回复开始。下一楼的也整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说嘛,我的勒死一说还是站得住脚滴

网友:
太有创意了,钢绞线上也会有电?

网友:
我怎么越看越像椅子鸭子,还有脚蹼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