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放大

楼主:
小弟要放大 压力传感器 输出的差分小信号0~4mV(共模1.5V)到0~200mV,用了多款仪用运放,小信号时(700uV以下)增益很小,哪位大哥做过啊?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不过我也没仔细看过,建议采用三端共模电路

网友:
谢版主。选仪用运放需要注意什么啊?Vio  现在没做板子,只在面包板上试验,除电源退耦差分输入端接滤波电容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啊???谁用仪用运放做过 电子称啊?

网友:
给你个图参考

网友:
微信号放大很常见,一般用差分放大,搭电阻桥

网友:
24位AD,不便宜,吧????!!!一般建议用差分放大,

网友:
用仪用运放

为了防止热噪声和误差,建议增益电阻内置的那种
AD620是外置电阻的,对增益电阻的选择要求较高
最好采用细膜的贴片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防止热噪声和误差,建议增益电阻内置的那种
AD620是外置电阻的,对增益电阻的选择要求较高
最好采用细膜的贴片电阻

是仪表运放吧,我用的不过。其实关键在于地噪声的控制,不然这么小的信号就被噪声掩盖了。H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