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长度0.35-----0.5mm合金铜线

楼主:
需要多少大的电流在末端可以达到12V1.5a,讨论下,那么安全情况下,最少使用多少直径的单股铜线呢?有计算公式的贴下噢,现在脑子很晕,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12     V   1.5    A
安全情况下,最少使用多少直径的单股铜线
关于 配线的问题?还是   调电阻?

网友:
线的直径,考虑到安全问题。上来咨询下:
线的总长是50米,
线的直径目前使用的是0.4-0.5mm的合金铜,
要求到达终端时电流要达到12V1.5A,
那么请问理想的输出端电压电流是多少?
安全角度思考,线径要用到多少直径?
当然,目前我使用的输出是12V16A的,终端值在1A左右,线径0.4-0.5,一年中也没出现安全问题,包括故障(因为不是连续通电的),呵呵,只是脑子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来求公式,以便研究学习

网友:
没有高手来解惑吗?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