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

楼主:
菜鸟刚刚接触单片机 正在学习C51编程 有一点C++的基础 想问下各位大大 网上有C51的编程实例么 还有 是不是proteus 和keil51两个软件就够了 以后有什么问题还麻烦各位大大了

网友A:
不要以为仿真软件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PROTEUS,仿真模拟电路的时候经常出错,所以有条件的话还是在硬件上看一看结果更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以为仿真软件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PROTEUS,仿真模拟电路的时候经常出错,所以有条件的话还是在硬件上看一看结果更实在。。。。

同意

建议楼主自己动手焊个最小系统,外部资源不需要太多,一开始能有几个led灯、几个按键就行,这些电路很简单,但是能加深自己对基本硬件电路的了解。

电源用USB供电,单片机用STC89C52RC,下载电路用MAX232通过串口下载,复位电路用阻容复位,晶振用11.0592M方便学习串口通信,led用灌电流点亮,加限流电阻,按键接P3口的外部中断引脚和计数器输入引脚这样既可以做普通按键学习使用,又可以学习外部中断,学习计数器也行。电脑没有串口就去买根USB转串口线。
编译软件用Keil C51,下载用STC_ISP。

网友:
还不如搭个实验板,纯仿真?不可靠.

网友:
这是艰苦的路程。。。。。
鼓励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