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一个雷人的例子,2段网线的接法!
fish001
fish001

网友A(2010-01-31):
一个雷人的例子,2段网线的接法!
昨天去了顺德,才600米,客户说网桥不好,ping出现丢包,我去一看才知道:
距离不到1公里左右,灵敏度到-60dbm,信号非常好,但是客户说丢包,ping楼顶也是不行。
我只有过去,一看差点晕倒,雷人
网桥后接tplink的交换机,45元那种;
从2楼到1楼,网线接近100米,使用的网线应该不是原装的好线,是铁跟铜混合线,不是纯铜的
后来我建议,他拔掉网线,再插上去就好了一点。
我说你重新拉线,换掉交换机。
其实最恐怖的,最囧的是:差2米线到交换机,接线是像电线那种接,然后使用胶布!
交换机
灵敏度
网桥
网线
顺德

网友B:
这个的确雷人,其实我曾经也接过网线,发现根本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