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机常见故障维修,请补充

楼主:
机型:GE prospee AI CT机

GE prospee AI CT维修中发现的故障主要分两类:一类是误操作引起的故障,这类情况最多,当机器不正常时首先要考虑是否有误操作,以免走弯路。第二类是真正的硬件故障,硬件损坏时多有故障报告,根据情况分析,找准位置。

一、误操作引起的CT机故障:

CT故障现象一:CT机无法工作,扫描架不转,开关机几次故障依旧。

根据扫描架上的指示灯提示是CT机被紧急停机,后发现是床边紧急开关不小心被按下造成的此假故障,按起床边紧急停机开关,按控制台键盘上的复位键后CT机恢复正常工作。

故障分析:床边的紧急停机开关容易被误操作,当CT机不工作时,应先检查是否有紧急停机开关按下。

CT 故障现象二:CT机无法照相,在FILM COMPOSER窗口中按PRINT时报错,发现在FILMCOMPOSER窗口上方的DICOM显示变为LASER CAMERA点LASER CAMERA,这行字发现可以选择LASTERCAMERA或DICOM,选回DICOM仍不能照相,只有SHUT DOWN APPLICATION在RECONFIG里重设CAMERA参数,重启后,在BROWSER里的QUEUE菜单中把NETWORK和FILMING里的排序照片都删掉,至此CT机照相正常。

故障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照片操作过程中医生很容易用鼠标点到DICOM并改成LASTER CAMERA,即使重新改为DICOM后DICOM参数也会丢失,这是程序的一个BUG,不过这个BUG在程序升级到6.0后可完全解决。

CT故障现象三:扫描图像很差。

开始怀疑可能是球管问题,先准备做校正,但根据观察,CT仅仅在做头部一个协议扫描时图像差,检查参数设置,发现此协议竟用的是BONT重建而不是用的STAND+,修改后再扫描时,CT机图像恢复正常。

故障分析:可能是操作人员误改了此参数。

二、CT机硬件故障:

CT机故障一:RAWDATA硬盘损坏。

故障现象:CT机开机系统自检报HINV和NPR错,重装系统后正常,但一个月后又出现同样的故障现象,有时候也报RAWDATA DISK错且故障发生越来越频繁,总是重装系统解决问题。

故障分析与维修:怀疑NPR部分有接触不良或有部件软故障,于是把NPR的五块电路板换到同型号的CT机上去试,结果没有发现哪块电路板有明显的故障,只有重新装回,仔细分析故障现象,总是通过重装系统解决问题,难道软件有问题,也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但无从判断。后来发现有时候重装系统也不能解决,非要格式化硬盘再重装才行。根据开机有时也报RAWDATA DISK错,换了RAWDATA硬盘,CT机故障再没出现。

CT机故障二:SGI主板损坏。

故障现象:CT机开机黑屏,一会儿显示器显示NO SIGNAL,没有听到OC继电器的吸合声。

故障分析与维修:很明显整个计算机部分没有启动,排除显示器的问题后,重点查找SGI,由于SGI高度集成,整个系统只有几块电路,显卡网卡都集成在主板上,另外就是一块CPU板和6根内存条(和一般的计算机很类似),首先测量输入电源是否正常,电源正常。然后检查是否有CPU和内存接触不好,重新拔插,并且只插2根内存条,开机还是没有反应。CPU一般不容易坏,内存换***的几根测试后,CT机故障依旧,内存应该不会都坏,因此怀疑SGI主板损坏,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主板,发现在内存条插槽最靠近主板芯片的那一部分,插槽下和电路板的接触部分,在几百个焊脚之间有些似乎有层薄薄的锡雾,细致清理锡雾,装好后再开机,CT机故障排除,但是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使用2年后才出故障?估计其它PROSPEED型号CT的SGI主板也许会有类似问题,再次仅供参考。

CT机故障三:OGP板芯片接触不良。

故障现象:CT机开机进入桌面,报OGP错,无法WARMUP,无法扫描。

故障分析与维修:根据故障提示查找OGP部分,拆开扫描架在TGP板上手动操作,观察指示灯,没发现异常;拆开OGP板,测量OGP板输入电源正常;按紧OGP上的芯片,插线,再开机,CT机恢复正常,估计故障原因是OGP上的CPU芯片接触不良。

CT机故障四:制服放大板故障。

故障现象:CT机开机进入桌面,报SERV AMP错,扫描架不转,有时可以做病人但扫描一半就停机。

故障分析与维修:根据故障现象拆开扫描架,拆开制服放大部分,竟然发现电路板上有老鼠尿,拆下电路板,用酒精仔细清洗再用电吹风吹干,装上后,CT机开机恢复正常工作。

欢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