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大谢

楼主:
我们有一批数据通过传感器接收得到放在一种双口ram中,那么请问这个双口ram该怎么样挂载在arm9的外扩的系统总线上?谢谢

网友:
既然是双口的 那么肯定有一端是可以接在arm9 的外扩总线上的了
把芯片型号给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对的,双口ram是IDT70V631,是18根数据线和18根地址线加一些读写控制信号,那么请问这些线要全部连上么?好像系统总线并没有这么多线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s://www.eeworld.com.cn/designarticles/memory/200703/8999.html
这里有个方案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首先你应该先确定双口ram的作用是什么,看一下IDT70V631的手册!
两个CPU系统间交换数据双口ram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双口RAM有时会发生共享冲突问题,这个需要楼主注意!

网友:
呵呵 你只需用16根数据线,传输16bit的数据,然后可以把IDT70V631的高2bit的线 拉高或者拉低,这样就方便操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可能我描述的不太详细,因为我们这个双口ram一端是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另一端是连接arm用来读取数据,由于采集数据的速率太快,所以我们用一个双口ram相当于一个FIFO,因此这个双口ram一端只是用来写,而另一端只是用来读的,好像这样是不会出现冲突的。现在我们的问题的,这个双口ram有16根数据线和16根地址线,因为我们不是自己设计板子,只是买来的开发板,开发板上面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是不够用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对于顺序读写的双口ram,需不需要接上全部的地址线呢,如果不需要的话,那读取数据的原来是怎么样的?另外还是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数据线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地址线不够用怎么办呢,是不是对这种类型的连接不需要连上全部的地址线的?我是菜鸟,很多不懂...

网友:
地址线可以不全部挂,看你的最大存储数据量的多少?

网友:
那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用FIFO芯片呢?这样也可以省去地址线的困惑。。。。。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个是导师让前面公司做好了,没办法变了。无奈啊无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超过的,我在想能不能把双口ram想硬盘一样挂上去,当成存储器来使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 接传感器的一端的地址线一定会有一个加1计数器,否则就实现不了FIFO了。所以你得先弄清楚传感器端的FIFO深度有多深。比如说传感器端的地址计数器是8位,那么它往RAM里写数据写到256个时又回到第一个单元,那么ARM端也就只需要8根地址线。 总之既然作为FIFO, 必须保证写端和读端的深度是一样的。 另外有个问题, 双口RAM,当出现同时对同一个单元进行读、写时,会出现冲突,所以你的程序设计时要处理好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