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转换器的Vref-是用来输入负电压的吗???

楼主:
我用的是24位AD转换器:ADS1216     供电电压接+5V
Vref-接0V    Vref+接-2.5V    经过测量输入最高有效电压是+2.5V
数字量却只有8388608=FFFFFF/2  貌似24位有一半没有用上啊!
现在需要AD也能测量负电压 不知道“Vref-” 是不是负电压的下限啊?
本人刚刚接触AD,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运放升压电路噪声过大,不适合本电路)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不要一文多发啊,害得我还去找管理员要我的回复了呢,真是的。

网友:
真吓人:L
不是我干的~~~~~
嘿嘿

网友:
是不是参考电压的问题,不是很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原来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不过我的回复不知道哪去了,伤心啊。。。。。:( :( :(

网友:
看来删我回复的人是不打算还给我了,算了,我就再做一次好心人,再说一次吧。

那个VREF-不可以接负电源,芯片手册里面已经介绍得很详细了,你得把那些数据表都看一下,其中介绍到REF IN+和REF IN-的范围是AGND到AVDD,而且极限参数里成也定义了AIN+和AIN-的范围都是AGND到AVDD。这就是说这个芯片的引脚是不可以接负电压的,否则可能会烧坏芯片,还有就是楼主说的那个+2.5V得到07FFFFF的问题,这个手册中也有提到,这个芯片可以设置为单端模式,也可以设置为差分模式,在差分模式下AIN-接0,AIN+接2.5的情况下就是0x7FFFFF,把AIN+接0,AIN-接2.5的时候输出数据是0x800000,也就是说差分模式下输出的数据是补码形式,也可以设置为单端模式,这时候把AIN-接0,AIN+接2.5V时得到的是0xFFFFFF。不知道我这样说楼主是否满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谁看到你写的这么有道理,给剪切走了
嘎嘎

网友:
小小的补充

AD的种类太多了,不过一般如果采用供电电压作为转换电压,供电电压波动较大,较好的LDO为2%波动,1%的较贵,因此供电电压在变化的时候AD的数值变化较大,建议如果要高精度最好仔细处理Vref,采用高精度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