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FPGA,DSP+FPGA实时系统的实现

楼主:
在智能系统应用中,使用FPGA很方便,如果ARM+FPGA,DSP+FPGA是不是事半功倍呢!如果使用FPGA的SOPC功能,我相信会更强大,希望大家踊跃提供方案!

网友:
我觉得有时候是可以这样做,比如说使用FPGA只是用来控制一些时序逻辑或者相比于完全使用FPGA来做成本比较高的情况。但是我还是推荐直接使用FPGA来做所有事情,FPGA可以嵌入软核,而且外设可以配置,想要什么就加进什么,只是没有AD,还有就是FPGA可以直接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算法,而且是硬件执行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这样有些情况下会更快,只是有时候可能FPGA的成本会高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赞同直接使用FPGA来做所有事情。 FPGA说白了就是个数字电路。 用它来实现一些组合或时序电路确实很方便,但是它的设计灵活性不够。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单片机或DSP程序,直接用FPGA实现可能几个月代码也写不好,而如果嵌入CPU或DSP, 也许一天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