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转换器的Vref-是用来输入负电压的吗???

楼主:
我用的是24位AD转换器:ADS1216     供电电压接+5V
Vref-接0V    Vref+接-2.5V    经过测量输入最高有效电压是+2.5V
数字量却只有8388608=FFFFFF/2  貌似24位有一半没有用上啊!
现在需要AD也能测量负电压 不知道“Vref-” 是不是负电压的下限啊?
本人刚刚接触AD,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运放升压电路噪声过大,不适合本电路)

网友:
从芯片资料可以知道,这个AD的模拟输入引脚是不支持输入负电压的,这里面指的所谓的负电压是指在差分模式的情况下,也就是
(IN+)-(IN-)的值是AD转换的值。

参看手册里比较靠前面一个数据表: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网友:
而且继续把手册看下去就会发现REF IN+和REF IN-的范围是AGND到AVDD。所以REF IN-也不可以接到负电压上,一般AD如果可以接负电压的话都会有一个负的模拟电源引脚,如果没有这个引脚就是几乎是所有引脚都不可以输入负电压,否则会烧坏芯片。

网友:
而且当你看到模拟输入特性的那一块的时候就会明白为什么输入+2.5V时显示的只有全量程的一半,模拟输入的全量程状态是正负VREF,也就是说全量程是((IN+)-(IN-))在正负VREF范围内,所以想要得到乘下的那一半你可以把IN+接到0.把IN-接到输入上,这样就把乘下的那一半得到了,这个芯片输出的值应该补码形式,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看来楼主并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啊,以下这两个表格都来自于数据手册,
这两个表格同时也解释了楼主所说的2.5V时只有全量程一半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现在有些懂了 当时的输入电压在0V左右波动 正电压还正常 一旦变为负电压数字量就变成最大 原来是补码啊!
我的英语很烂 也确实没怎么认真看数据手册 看来还要加倍努力才行
哎!都是85的 差距咋就这么大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 还要请教您个问题!
您贴出的两幅图片中的第二张“5V SUPPLY ANALOG INPUT”中的“DIFFERENTAL INPUT VOLTAGES”有“±2.5V”字样
是不是说差模输入时可以有正负之分啊?
引脚上没有IN+和IN- 是不是用随便两个输入就是差模输入呢?
比如:用AIN1和AIN2做输入 而AiN2不接芯片的AGND
是不是就可以分出信号源的正负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实在的,我现在正在读研,但是我现在四级都没过,不过电子方面的英文我还是能看懂一些的,如果你想继续在电子上搞下去的话,电子工程英语还是必须的,我得争取读研其间把英语四级过了啊。要不然找工作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还要请教您个问题!
您贴出的两幅图片中的第二张“5V SUPPLY ANALOG INPUT”中的“DIFFERENTAL INPUT VOLTAGES”有“±2.5V”字样
是不是说差模输入时可以有正负之分啊?
引脚上没有IN+和IN- 是不是用随便两 ...

不好意思,等一下我回来再看芯片资料给你回答,还有,以后不要一文多发,一般一文多发的话都会被删掉。大约5:10分能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还要请教您个问题!
您贴出的两幅图片中的第二张“5V SUPPLY ANALOG INPUT”中的“DIFFERENTAL INPUT VOLTAGES”有“±2.5V”字样
是不是说差模输入时可以有正负之分啊?
引脚上没有IN+和IN- 是不是用随便两 ...

差模输入时就是有正负之分,不过这个芯片也可以设置成单端输入,就是我上传的第一张小的那个图片里面描述的。在差分模式下,转换得到的电压是((IN+)-(IN-)),也就是说当IN+>IN-时,AD转换得到的值是正的,当IN+
引脚上的确没有写IN+和IN-,但是内部的可编程放大器可是有IN+和IN-的,从下图可以知道输入端使用了多路复用器,每一个引脚都可以接到IN+上,每一个引脚都可以接到IN-上,这样就方便了你的使用,也就是像楼主说的,随便两个引脚分别接IN+和IN-,然后把两个输入引脚上的电压相减就是输入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Vref-应该是接基准源的负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ef-应该是接基准源的负端。

楼上需要看一看芯片资料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答复 我放假记错了 去了另一个论坛 发现所有帖子都不见了
还到处找你呢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是-0.5V时 ADC的输出是0x8388608 只要电压小于零就显示这个数
按照资料中的说法 如果小于零(-FS)应该是大于0x80000的数吧?
+FS 0x7FFFF
0      0x00000
-FS  0x80000
我还想把它改成单极性的方式-FS(0x00000)+FS(0xFFFF)看看能否显示大于0x8388608的数 但是不会对极性选择以及可编程放大器的编程 不知能否给我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