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移动硬盘

楼主:
我的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不显示发现新硬件,早上好好的,放在口袋里办点事就出了这毛病!希望大家看看是什么毛病,是不是数据线虚了!

网友:
是不是振到了,一般硬盘被振到就不行了,即使其它电路都没有坏也不会显示发现新硬件,可能是硬盘盒里面的电路先得启动硬盘主轴电机,如果电机起动不了,就不会进行下一步操作,从而如果一量振得主轴电机无法启动就会出现这样的现像,我曾经拆过一个就是这样的情况,后来我把硬盘给卸开了,用手使主轴电机转起来,不过还是不可能达到正常转速,从而也就是废了。

网友:
应该不是硬盘问题.先换一条USB的数据线试试,不成就拆开移动硬盘盒,测晶体两端是否有波型.USB芯片是否有供电.如果还是不能解决就找朋友借一个移动硬盘盒试一下,判断硬盘是否正常.硬盘正常,就去买个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