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rnel panic: attemped to kill init

楼主:
kernel运行到这里停住了,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得,问的是SB问题,上网看了下,许多原因都会提示这个错误,内核配置出的问题,奇怪的是我用的是原厂提供的内核配置文件怎么也会出错。

网友:
多谢分享,呵呵,帮其他人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全部信息都帖出来!

网友:
Linux version 2.4.18-rmk7-pxa1 (root@Lanry) (gcc version 2.95.3 20010315 (releas
e)) #1 Sat Jan 30 15:19:33 CST 2010
CPU: ARM/CIRRUS Arm920Tsid(wb) revision 0
Machine: Samsung-SMDK2410
On node 0 totalpages: 16384
zone(0): 16384 pages.
zone(1): 0 pages.
zone(2): 0 pages.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04:/home/xjl
i/sbc2410/root ip=192.168.1.230:192.168.1.104:192.168.1.104:255.255.255.0:ssbc24
10:eth0:off
DEBUG: timer count 15626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99.94 BogoMIPS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Memory: 62520KB available (1450K code, 407K data, 88K init)
Dentry-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Buffer-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Pag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POSIX conformance testing by UNIFIX
Linux NET4.0 for Linux 2.4
Based upon Swansea University Computer Society NET3.039
Initializing RT netlink socket
CPU clock = 200.000 Mhz, HCLK = 100.000 Mhz, PCLK = 50.000 Mhz
Initializing S3C2410 buffer pool for DMA workaround
usbctl: zombie --> [reset] --> default. Device in default state.
S3C2410 USB Controller Core Initialized
USB Function Character Driver Interface - 0.5, (C) 2001, Extenex Corp.
usbctl: Opened for usb-char
usbctl: Started for usb-char
Starting kswapd
devfs: v1.10 (20020120) Richard Gooch (rgooch@atnf.csiro.au)
devfs: boot_options: 0x1
ttyS%d0 at I/O 0x50000000 (irq = 52) is a S3C2410
ttyS%d1 at I/O 0x50004000 (irq = 55) is a S3C2410
ttyS%d2 at I/O 0x50008000 (irq = 58) is a S3C2410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c4801000
pgd = c0004000
*pgd = 303b5021, *pmd = 303b5021, *pte = 00000000, *ppte = 00000000
Internal error: Oops: ffffffff
CPU: 0
pc : []    lr : [<00000000>]    Not tainted
sp : c03e5e48  ip : c0017360  fp : c03e5eac
r10: 00000000  r9 : fffffffd  r8 : 00000002
r7 : 00000010  r6 : c01e7ad4  r5 : 00000095  r4 : 00000000
r3 : 00000000  r2 : 00000000  r1 : 000000f8  r0 : c4801000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Segment kernel
Control: C000317F  Table: 30004000  DAC: 0000001D
Process swapper (pid: 1, stackpage=c03e5000)
Stack: (0xc03e5e38 to 0xc03e6000)
5e20:                                                       00000000 c0012ab4
5e40: 60000013 ffffffff c01e7ad4 c4801000 00000003 00000008 000000f8 000000fc
5e60: 000000f8 00000000 00000000 c0017360 c4801000 00000000 e0c08000 fefcf8f0
5e80: c03e5eff c01d8da0 c02f1460 000000cc 00000000 c01ebf10 c03b9800 c01ebf18
5ea0: c03e5ed8 c03e5eb0 c00e4a2c c00125f4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c01d8db0
5ec0: 00000000 0000003e c0179f40 c03e5efc c03e5edc c00b7a88 c00e4858 00000001
5ee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1d8db0 c03e5f38 c03e5f00 c00bbdfc c00b79b0
5f00: 00000b09 c0179e94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3b9800
5f20: 0000003f 41129200 c01e7948 c03e5f78 c03e5f3c c00e1374 c00bbcf0 c03e5f78
5f40: c03e5f4c c00e64b4 c00e61e4 00000001 c03b9800 c03b9800 00000000 c0016660
5f60: c01c3f40 c0194c40 30015460 c03e5f90 c03e5f7c c0012e84 c00e1214 00000000
5f80: 00000000 c03e5fac c03e5f94 c0011fc0 c0012e4c c001ded4 c01ee968 c01c3f58
5fa0: c03e5fbc c03e5fb0 c000f0b8 c0011f10 c03e5fd0 c03e5fc0 c0008864 c000f08c
5fc0: 00000000 c03e5fe0 c03e5fd4 c00088ac c000885c c03e5ff4 c03e5fe4 c001e064
5fe0: c0008890 00000000 00000000 c03e5ff8 c001fa30 c001e064 faffeeff 7fffbbff
Backtrace:
Function entered at [] from []
Function entered at [] from []
Function entered at [] from []
r8 = C01D8DB0  r7 = 00000000  r6 = 00000000  r5 = 00000000
r4 = 00000001
Function entered at [] from []
Function entered at [] from []
Function entered at [] from []
r5 = 00000000  r4 = 00000000
Function entered at [] from []
r6 = C01C3F58  r5 = C01EE968  r4 = C001DED4
Function entered at [] from []
Function entered at [] from []
r4 = 00000000
Function entered at [] from []
Function entered at [] from []
r4 = 00000000
Code: 0a00000d e3580002 1a000002 e3100001 (00c020b2)
Kernel panic: Attempted to kill init!

网友:
中间看到有一个错误: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c4801000
pgd = c0004000
*pgd = 303b5021, *pmd = 303b5021, *pte = 00000000, *ppte = 00000000
Internal error: Oops: ffffffff
为什么会找不到这个虚拟内存? 而且如果Kernel加载出错,不是会马上停下来的吗? 怎么后面还执行了那么多才停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等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在内核中的位置及生成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等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在内核中的位置及生成的原因!

得有符号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面这段是寄存器和栈的信息
Oops的错误需要我们定位错误的位置,可能是你的驱动问题!
这个不好说啊!你最好问一下厂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这段是寄存器和栈的信息
Oops的错误需要我们定位错误的位置,可能是你的驱动问题!
这个不好说啊!你最好问一下厂家吧!

编译内核链接的时候会生成符号表,把异常的PC在符号表里面可以查出异常的函数,反汇编可以看到具体哪一条指令panic了。通过堆栈分析可以倒退出函数调用关系,为什么panic就能查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 的!反汇编可以看到具体哪一条指令panic了 可以找到错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译内核链接的时候会生成符号表,把异常的PC在符号表里面可以查出异常的函数,反汇编可以看到具体哪一条指令panic了。通过堆栈分析可以倒退出函数调用关系,为什么panic就能查出来了。

怎么样看到符号表和堆栈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符号表是一个后缀名为sym的文件,在放内核目标文件的目录里面找找。
ARM的堆栈怎么分析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大致是每个函数调用的时候会把PC保存在堆栈里面,也就是SP指针指向的地方。结合代码反汇编可以一级一级往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