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分为三个阶段,涓流,恒流,恒压.为什么要分成这三个阶段??

楼主:
如题

网友A:
如果开始充电时电池电量很低,那么必须用小电流开始充电,即涓流充电,如果开始充电的时候电池电压不低(如2.9V以上)则不必经过涓流充电过程。小电流充电是为了保护电池,避免大电流冲击给电池内部结构带来损害(电池在电压很低的时候遇到大电流会受到的伤害比电压高的时候高得多)。
如果电池电压不低,那么可以开始大电流充电,就是采用允许的最大电流充电,这是为了节省充电时间,采用最大电流进行充电就是最能节省时间的了,于是就是所谓的恒流充电,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电压逐渐升高。
当电池电压达到或接近充满电压(如4.2V左右)时,则要开始转入恒压充电,因为达到了充满电压,这时就可以保持电压基本不变,逐渐减小充电电流,如果不转入小电流充电,就可能导致电压过高,有过充的危险,过充也是对电池有害的。就像往暖瓶里面充开水,前面可以使劲儿灌,到快到灌满的时候就要减小水流了,这样充满的时候水就不容易溢出来。恒压充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不短的,这个时间充入的电量大概是总电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没记错的话。
当然能实现这个充电过程也是由锂电池的特性决定的,对于镍镉、镍锰或者镍氢电池,充电方法就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始充电时电池电量很低,那么必须用小电流开始充电,即涓流充电,如果开始充电的时候电池电压不低(如2.9V以上)则不必经过涓流充电过程。小电流充电是为了保护电池,避免大电流冲击给电池内部结构带来损害(电 ...

楼上应该百度一下什么叫涓流充电。。。。。

网友:
为补偿自放电,使蓄电池保持在近似完全充电状态的连续小电流充电。又称维护充电(浮充)。电信装置、信号系统等的直流电源系统的蓄电池,在完全充电后多处于涓流充电状态,以备放电时使用。
  是用来弥补电池在充满电后由于自放电而造成的容量损失。一般采用脉冲电流充电来实现上述目的。根据以往测试的经验,电池在充满电后在40小时后,由于自放电损失的容量大约是标称容量的5%。从理论上讲,以C/500的电流持续充电即可弥补自放电造成的容量损失: C*5/100*24h*C/500,但是,由于电流太小,实际上充电效率非常低,使得基本无法充进电。我们采用脉冲充电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用C/10充电1.2秒,搁置58.8秒。按照上述条件每天充电的容量约为标称容量的5%。
  一般而言,脉冲充电的方式在以下范围内较为适合,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充电电流:C/20,充电时间:0.1秒到60秒。涓流充电的例子:充电高充电低脉冲周期S 每天充电容量电流时间电流时间C/10 1.2s 0C 58.8s 60s 标准容量的% C/20 2.4s 0C 57.6s 60s C/10 0.6s 0C 29.4s 30s

网友:
我想问下,浮充电和涓流充电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一般涓流充电在电池电量耗尽的情况下,恒流小电流充电,而浮充电在快满电的情况下,恒压小电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