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K后缀的文件用什么软件开

楼主:
DZK,HZK后缀的文件用什么软件开。

网友:
你可以用记事本打开看一看里面的数据是什么样的,不过一般这样的文件都应该是私自定义的文件格式,一般都应该没有打开的办法。这是什么里面的文件啊?起这么个扩展名。

网友:
记事本打不开,全是乱码

网友:
你可以用UltraEdit试试

网友:
是点阵字符生成器生成的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