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答案)

楼主:
小弟想请高手推荐几款triple SPDT模拟开关,Ron和ΔR要小点的,小弟正在使用ADG1433,由于1433受到加电顺序的影响,所以需要更换。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我还在等啊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ADG1233/ADG1234、ADG1633/ADG1634、ADG733/ADG734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多谢楼上啊,这几个我都看过了
1233,1633都受加电顺序影响,我现在用15V电源,733太低

网友:
请教:加电顺序

引用 楼主:
小弟想请高手推荐几款triple SPDT模拟开关,Ron和ΔR要小点的,小弟正在使用ADG1433,由于1433受到加电顺序的影响,所以需要更换。
请大家帮忙啊

能具体说明一下你说的“加电顺序的影响“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