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

楼主:
请问什么是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中心频率?

网友:
截止频率是指滤波器的-3dB点,即辐频特性曲线上辐度下降到0.707时对应的频率值。
中心频率是百度的。
中心频率
  声音高低主要与频率有关,由于可听声的声频太宽(从20Hz到20000Hz),为便于进行频率分析,将其分为若干段,称为频程。
  每频程的上限与下限频率的几何平均值称为该频程的中心频率。
  中间8段称为倍频程中心频率。将每一倍频程再分为3份,称为1/3倍频程中心频率。
  噪声测量最常用的是倍频程中心频率和1/3倍频程中心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