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简单的电路问题,

楼主:
本人现在需要制作一个门磁报警装置,具体功能是1、要求具有遥控功能,及按下遥控器就布防,如果此时门磁断开就通过12V的警号发出报警,2、电路使用DC12V电压,设备已经买好,具体不知道怎么接线。
设备为一个OMRON MY2NJ继电器,一个遥控开关,,一个蜂鸣器,一个DC12V电源。
自己以连出线但是达不到要求请各位大哥知道,谢谢
我 的接法是OMRON继电器的4号接口连接电源的 12V+、门磁的一根线、遥控控制器的+
14号接口连接遥控开关的-、电源的-、警号的一根线
13号接口接门磁一根线
12号接口遥控开关NO口
遥控开关的COM1口连接警号的另一个口。
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
接线补充

刚刚有改变了小接线
4号接口连接电源的 12V-、门磁的一根线、遥控控制器的-
14号接口连接遥控开关的+、电源的+、警号的一根线
13号接口接门磁一根线
12号接口遥控开关NO口
遥控开关的COM1口连接警号的另一个口。
其它的不变,可以到达蜂鸣了啊,但是需要按下才响,不按就不响,还不是我要的 ,

网友:
请详细描述该报警装置的输出部分 。。。或者把产品说明书贴上来

网友:
产品没说明书,是自己组装的啊,
具体组成就是 上面说的几个东西啊 、

网友:
在线等啊,我的神啊,来个高手啊

网友:
你的门磁是常开型还是常闭型的?我好给你画个图

网友A:
我的门磁需要是常闭型的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门磁需要是常闭型的啊。谢谢

是我没描述清楚还是你没解释清楚?

再问你:磁体离开后接通还是断开?

网友:
门磁离开后是要通电,蜂鸣器是报警的

网友:
失磁闭合型门磁开关,YK为遥控开关(接通为布防)

网友:
谢谢了,呵呵,看不懂啊 ,
关键是我不知道这个几个怎么接到我买的OMRON 继电器上啊 ,。
继电器上有1、4、5、8、9、12、13、14接口,
遥控开关上有COM1 ,NO ,NC 接口,

网友:
重复的帖子啊!

OMRON 继电器

网友:
这样可以了吧

网友:
谢谢啊,我马上试一下,看看可以

网友:
刚刚试了,好象不可以啊,你的那个12V的-接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DC12V电源负极、警号负极、遥控开关供电负极、COM1   这4个接在一起

网友:
好象还是不可以的啊,你可以帮我写成向我说的那个样子接吗?就是13号接口接什么线吗

网友:
继电器功能铁贴,呵呵

网友:
不知道那位朋友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

图纸已经够详细了,按图施工一次成功的啊!

网友A(2010-02-03):
谢谢拉。问题已经解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