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设计及测试-印制板设计

楼主:
印制板设计时,要考虑到干扰对系统的影响,将电路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的电路严格分开,对核心电路重点防护,将系统地线环绕,并布线尽可能粗,电源增
加滤波电路,采用 DC-DC隔离,信号采用光电隔离,设计隔离电源,分析容易产生干扰的部分(如时钟电路、通讯电路等)和容易被干扰的部分(如模拟采样电路
等),对这两种类型的电路分别采取措施。对于干扰元件采取抑制措施,对敏感元件采取隔离和保护措施,并且将它们在空间和电气上拉开距离。在板级设计时,
还要注意元器件放置要远离印制板边沿,这对防护空气放电是有利的。

      采样电路的原理图设计参见图1:

      印制板布线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环路面积最小,例如电源与地之间形成的环路,减小环路面积,将减小电磁干扰在此回路上的感应电流,电源线尽可能靠近地线,以减小差模辐射的环面积,降低干扰对系统的影响,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能。并联的导线紧紧放在一起,使用一条粗导线进行连接,信号线紧挨地平面布线可以降低干扰。电源与地
之间增加高频滤波电容。

      2、使导线长度尽可能的缩短,减小了印制板的面积,降低导线上的干扰。

      3、采用完整的地平面设计,采用多层板设计,铺设地层,便于干扰信号泄放。

      4、使电子元件远离可能会发生放电的平面如机箱面板、把手、螺钉等,保持机壳与地良好接触,为干扰提供良好的泄放通道。对敏感信号包地处理,降低干扰。
      5、尽量采用贴片元器件,贴片器件比直插器件的电磁兼容性能要好得多。

      6、模拟地与数字地在 PCB与外界连接处进行一点接地。

      7、高速逻辑电路应靠近连接器边缘,低速逻辑电路和存储器则应布置在远离连接器处,中速逻辑电路则布置在高速逻辑电路和低速逻辑电路之间。

      8、电路板上的印制线宽度不要突变,拐角应采用圆弧形,不要直角或尖角。

      9、时钟线、信号线也尽可能靠近地线,并且走线不要过长,以减小回路的环面
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