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高速铁路防风防雨安全监测报警系统

楼主:
修改常数、 报警值设定等。Intel公司的8279具有键盘显示接口的强大功能,扩展4×4的键盘和外接5位LED显示器,使之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8155主要完 成风向格雷码信号的并行采集。ADC0808用于处理雨量和加速度传感器的模拟信号。(2)无线通信模块电平转换器由RS-232-C标准接口芯片MAX202CPE构成。利用RS-232-C接口进行有线通信,虽然相对于TTL电平抗干扰能力大 大提高,但由于受回路电容负载限制,同时它属于单端信号,传送存在共地噪声和不能抑制共模干扰等问题,其通信距离仅在20m内,这远远不能满足实际要求。 若采用RS-485接口,通信可达数km,但由于回路电容大而可靠性不高,为此采用无线通信方式。 FC-202无线通信模块由发射机、接收机、锁相环、基带处理及调制解调器、CPU(AT89C2051)、RS-232-C接口组成,如图3 所示。其通信原理为:采用MSK调制方式,将基带信号调制并将功率放大成射频信号,再利用VHF/UHF频段发送和接收,然后解调、放大还原成相应的基带 信号,完成数据无线传输。FC-202无线数传模块内含VHF/UHF频段范围的无线收发机。收发采用双锁相环及双VCO技术,收发转换速度快,其接口为 RS-232-C标准接口,可直接连接计算机或带有串口的设备。FC-202无线数传模块可存储16个通信信道,空中传输率兼容1200b/s或 2400b/s,模块功率为5W,可方便完成15km以内的远距离无线数据传输。 (3)硬件抗干扰单片机系统包括较大功率的电源电路、高速数字电路、小信号模拟电路。为避免各部分信号的相互耦合,对硬件抗干扰采取了电源去耦、模拟信号滤波、分离布局不同类型的电路、加大电源和地线的走线面积等措施。2.软件设计(1)单片机多机通信程序设计AT89C52单片机本身具有全双工串行数据通信功能,其实现由SCON和PCON两个特殊寄存器控制。本系统选用方式3的9位数据异步通信方 式,无奇偶校验。通信时各单片机装置中SCON的SM2均设置为1,上位机发送某一地址码并置R1,则所有的单片机均发生接收中断,此时表明上位机发来的 信息是1帧地址信息。当某一单片机发现其接收的地址信息与本机地址相符时,SM2=0,并把本机地址作为应答信号返回给上位机,准备接收上位机发来的命令 或数据。地址相符的单片机收第9位为0的数据或命令;而地址不符的单片机则保持SM2=1,不能产生中断标志,信息将抛弃,从而实现了上位机与单片机的一 对一通信。通信初始化为MOV SCON,#0F0HMOV PCON,#00HMOV TMOD,#20HMOV TH1,#0F3HMOV TL1,#0F3H(2)PC机软件设计在串行通信中调用Windows的API接口方法,是实现VB直接控制串行口硬件的有效方案。VB提供了一个名为Mscomm的控件(或Winsock控件),能为应用程序提供串行通信功能。初始化和定时数据通信程序如下:Dim Cindata As VariantDim Coutdata(0) As BytePrivate Sub Form_Load()MSComm1.CommPort=2 ‘端口设置为2MSComm1.PortOpen=True ‘打开端口MSComm1.Settings="2400,n,8,1" ‘通信方式设置MSConn1.InputMode=comliputModeBinary ‘以二进制形式传送End SubPrivate Sub Timer2_Timer()Coutdata(0)=CUMADDRESS ‘发送下位机地址MSComm1.Output=CoutdataDoDoEvents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1Cindata=MSComm1.InputIf Cindata(0)=CUMADDRESS ThenDoDoEvents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DATALENGTHCindata=MSComm1.Input┆End Sub(3)软件抗干扰设计调试中发现常有死机、接触不灵敏问题,因此必须考虑抗干扰设计方法。单片机受干扰导致出错而无法自动恢复正常状态,通常是由于RAM区数据被破 坏的缘故。我们利用AT89C52的数据RAM单元在每一个主要程序模块入口设置检验标导,结束时验证其标志是否与入口时一致,还要验证重要的数据标志是 否正确(如键盘的键值),否则程序将进行出错处理。另外,设备软件看门狗,利用AT89C52不用的T2定时监视程序是否正常运行,这样保证了运行的可靠 性。3.传感器的标度转换(1)线性标度对于风速传感器,利用AT89C52的I/O口,测出与风速成正比的脉冲信号,因此可以线性标度。设0.5s内的最小脉冲数为A0=0个,最大 脉冲数Amax为255个,A为测得的脉冲数;起始风速V0=0.08m/s,最大风速Vmax=65m/s,V为实际风速值。根据线性标度公式则有(V-V0)/(Vmax-V0)=(A-A0)/(Amax-a0)代入数据得V=(0.25459A+0.08)m/s对于DS1820单线数字温度传感器,其温度测量范围是-55~+125℃,增量值为0.5℃。在n≤64范围内(n为P1.0口所挂 DS1820的个数),每一片DS1820有1个自己的序列号,单片机与DS1820通过单线串行通信,单片机向某一DS1820写入序列号并启动转换, 经过1s的延时转换时间后,再进行下一个DS1820操作。DS1820输出的是与温度成正比的数字信号,采用线性标度。设在P1.0口测得的数字信号值 为T,实际温度为t,则有t/℃=T/2在本装置中,仅接有两片DS1820:一片装于机箱主板上,监测机器运行时温度是否正常;另一片置于机箱外,作为监测环境温度之用。(2)非线性标度 风向传感器是应用格雷码盘将风向机械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测量范围为:0~360°,分辨率为3°。由于用8155并行口接收的7路格雷码信号 与风向成非线性关系,所以采用非线性标度。具体做法是将格雷码与风向的对应关系存在AT28C64中,以备查表之用。雨量传感器输出的是具有0~5V的模拟信号,利用ADC0809实现模数转换,采用非线性标度转换。加速主传感器是将纵、横向位移信号转换成电压模拟信号信号的装置。标度转换与风向传感器相同。二、监测报警系统功能特性(1)是可方便切换的有线和无线通信网络结构,系统构建灵活方便,可根据监测区段的实际情况灵活更改系统配置,具有良好的可维护性;(2)调度所的PC机可动态显示各监测点的列车限速或停车报警信息,并实时调度列车运行;(3)装置本身具有独立的参数显示、指示灯和蜂鸣器报警功能,可方便测试之用;(4)能提供列车所需报表,提供报警装置号码和报警时间;(5)信息的无线传输远达15km。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常数、 报警值设定等。Intel公司的8279具有键盘显示接口的强大功能,扩展4×4的键盘和外接5位LED显示器,使之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8155主要完 成风向格雷码信号的并行采集。ADC0808用于处理雨量和加速度传感器的 ...

设计方案?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