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锁相环

楼主:
正在做并网逆变的项目,输出电流跟踪电网电压存在一个同相(锁相)的问题.通常由于电网电压波形不是很干净,所以硬件锁相环的设计可能不能完全满足要求,特别是在大负载的投切过程中,电网电压畸变严重,导致并网过程等待时间过长,或者根本就并不上网.然后我们又想着设计软件锁相环,通过dq解耦用SVPWM调制产生一个正弦电流其相位可以通过改变Park变换查表的顺序来改变,其THETA角是可以改变的,同相的思路是:通过对电网电压进行dq解耦,计算其Usq=sin(THETA0),然后改变THETA也就是改变Park变换的查表顺序,如果sin(THETA)-sin(THETA0)=0即可判有锁相成功.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对电网电压进行解耦的时候怎么得到THETA0角?希望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可不可以使用锁相放大器里面相敏检波的思想。
要我说的话你就可以把大于一个周期的电网信号和同一时刻的SPWM信号进行叠加,然后先把得到的信号求绝对值,再把整个信号累加一下,当输出结果最大的时候,两个信号相位相同,不知道在这里面是否好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一个在park变换之后进行锁相的方法,估计这种方法抗扰动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