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ega8的简易循迹小车

楼主:
放假啦,回到家了。上学期遗留了一些问题。
上学期做了一个基于mega8的简易循迹小车,循黑线行驶。车模是淘宝里购买的,控制电路是自己做的。做出来的效果很不好,虽然能沿黑线行驶,但是摇头晃脑的。
大概原理:
采用4对红外对管识别黑线,得到一个电压,通过与lm339(4电压比较器)设定电压比较,得出一个开关信号,输入到mega8引脚,mega8根据这个信号,判断是微偏、中偏、大偏进行三级调速,调节PWM输出,控制两个直流电机进行差速转向。
程序比较简单,只是简单的对管脚电平信息进行switch+pwm+延时,就不贴上来了。

问题1:mega8采用了7805稳压供给,电机采用LM293驱动,直接接9V电池。电池消耗得超级快,后来我直接用变压器接条长线供电来调试。俩普通直流电机那么耗电,还是7805不行?
问题2:如何让它摇头晃脑不那么明显?加入PID之类的控制算法?现在采集后给mega8的是4个红外管的开关信号,用PID好像有点不适合。直接用ADC转换红外电压信号的话,信号梯度变化连续点,可能还好点。

做这些,当初是想结合刚开课的《单片机原理》和《自动控制原理》学习用的,一边学理论,一边动手实践,现在发现理论还是理论,PID还是没用到。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单片机实现PID。;P

附:
1、原理图: CAR
2、图片、DDB、设计方案、usbasp(usbasp是坛子里找的,很好用,挺适合自己动手制作):

网友A:
我们当初做小车的时候用的是L298驱动电机,那个电机买的是拆机下来的二手电机,用12V供电,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电机实在太费电了,我们用的是电瓶供电,但还是没多长时间就没电了,7805一般没问题,只要输出端别再有电机或舵机就行,要不然也是相当费电了,在考虑效率问题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LM2575/LM2576,或者LM2595/LM2596,这两个都是DC/DC芯片,外接电感电容等分立元件可以组成高效率的降压稳压器。而且9V的充电电池也相当不抗用,即使在别的场合容量也很不够用。我们当初完全用模拟电路搭出来一个寻线车用的就是9V的充电电池,一会就没电了。
        寻线小车摇头晃脑很正常,这个得看你的线宽和你光电管的间距是否搭配得很好,如果搭配好的话可以使摇动减小很多,不过一般这种寻线小车贴出来的线全都是七拐八拐的,有时候也看不出来摇不摇的。
        至于想用PID来控制小车的话,你可以把光电传感器得到的偏移量来当作输入,把两个电机的转速差当作输出,这样来控制,不过由你的光电管只有四个,输入量很少,偏移量控制得也很少,所以也不太容易减小晃动。
        不知道楼主的小车电机驱动是否使用了PWM,在纯模拟寻线车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个带单片机的寻线小车,这个车电机的驱动就是使用的PWM,不过这里面首先要调的就是得让小车走直线,要不然一定得晃,如果走直线走得好的话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把晃减小。你可以去吉林大学物理学院机器人小组的网页上看一看,里面有一些视频和相关硬件图,不过已经好久没有更新了。

网址如下:http://59.72.0.103/cindex/robot/

网友:
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用模拟电路实现的寻线小车视频
http://59.72.0.103/cindex/robot/TVline.htm

网友A:
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带单片机的寻线车的视频
http://59.72.0.103/cindex/robot/TVauto.ht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假啦,回到家了。上学期遗留了一些问题。
上学期做了一个基于mega8的简易循迹小车,循黑线行驶。车模是淘宝里购买的,控制电路是自己做的。做出来的效果很不好,虽然能沿黑线行驶,但是摇头晃脑的。
大概原理:
...

哈哈 好像看看摇头晃脑的小车的样子。

网友:
循迹小车是大学生接触控制的初步,算是比较经典的项目了。就好像当年的交通红绿灯一样,你应该多上网找找相关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当初做小车的时候用的是L298驱动电机,那个电机买的是拆机下来的二手电机,用12V供电,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电机实在太费电了,我们用的是电瓶供电,但还是没多长时间就没电了,7805一般没问题,只要输出端别 ...

当时单片机老师上课给我们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只有P的,一个PD的,两种算法控制的小车循迹跑出来的效果差很远。
把PID算法离散到小车控制里,对我来说,是被浮云遮住的山。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带单片机的寻线车的视频
http://59.72.0.103/cindex/robot/TVauto.htm

走得挺稳的,晃动不会很大哦。速度慢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得挺稳的,晃动不会很大哦。速度慢了一点。

那个电机是减速电机,减速比很大而且固定,不能变了,没办法,毕竟这东西买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好像看看摇头晃脑的小车的样子。

这是老师上课给我们看的:

只有P的,摇头晃脑:

用了PD的,很顺:

这个网站里还有其它很精致的东西呢。
http://elm-chan.org/works/ltc/report.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机是减速电机,减速比很大而且固定,不能变了,没办法,毕竟这东西买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

嗯。下学期回去抽空重新整一下那车,看效果会不会好点,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线走好了晃动就会小很多,我们那个车最开始的时候两个电机给的是相同的PWM,但是在此状态下两个电机转速不同,这样走起来晃动很大,后来我们专门花了点时间把直线调了一下,所以现在才会晃动这么小,而且有时候晃动的大小和线宽还有光电管的间距有关系,我们当时选的间距很相近。

网友:
我最近在看这方面的资料,,很想学学。领教了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
呵呵 做的人很多啊 大家都晒晒吧

网友C:
我的小车不是寻迹,而且要做到1000m误差不大于1m。。。现在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我用PID调节的,各位高手能不能给点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车不是寻迹,而且要做到1000m误差不大于1m。。。现在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我用PID调节的,各位高手能不能给点指教

PID算法,我也没有实际应该用过,搜了一下坛子里的帖子,给你参考一下,附件是以前收集到的PID相关材料:

[资料下载] PID算法和控制知识简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9616-1-1.html

高手关于PID的理解

https://bbs.eeworld.com.cn/redirect.php?fid=21&tid=100666&goto=nextnewset

[问题讨论] PID参数调整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9386-1-1.html

[网络资源] 电子竞赛作品:基于PID控制的水温控制系统

https://bbs.eeworld.com.cn/redirect.php?fid=57&tid=153687&goto=nextoldset

[资料下载] 关于PID调节的一点资料跟大家分享下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92414

PID控制的算法实现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5820

网友:
今年电子大赛能做出什么好东西呢,期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