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否带动1W的LED?

楼主:
电源采用3.6V锂电池,带动1WLED灯可以吗?(8550管,1W,1.5A,40V)

网友:
8550耗散功率太大换大封装加散热器

网友:
可怜的8550

输出LED1W,在高温下压降减小的情况下8550容易悲剧

网友:
SOSO要求,做详细解释
如图

网友:
楼上解释很详细,赞一个!!对于环境的考虑也是很必须的,另理论和实际差距比较大,建议还说多动手测试一下!

网友A:
因为电路比较简单,今天实验了一下,效果还可以!8550基本上没有温升!倒是LED的温度升高了(另外加了一个散热板)?电流350mA,电压3.3V,8550的放大倍数180,9014的放大倍数420,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只是稳流效果稍差一点?350-310mA(渐渐下降)?可能是因为用的是旧电池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路比较简单,今天实验了一下,效果还可以!8550基本上没有温升!倒是LED的温度升高了(另外加了一个散热板)?电流350mA,电压3.3V,8550的放大倍数180,9014的放大倍数420,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只是稳流效果 ...

恩,试一下不错,看来你用了一个不错的8550,不过这两个管子的放大倍数没你说的那么高
我现在担心你的LED,电流太大,控制在300-320mA即可,不然很快就坏了。电压也不要超过3V

网友:
现在有很多专用的恒流驱动芯片呀
怎么还使用这个做呀
效率很低的吧?

网友:
廉价的啊

网友:
 主要取决于LED的特性,LED的正向压降越大,调整管的功耗负担就越小,如果1W时LED正向压降真能达到3V的话,那么算下来调整管的功耗连0.2W都不到,手摸基本感觉感觉不到温升。
 BTW,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对电路状态影响甚微,可以忽略。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有很多专用的恒流驱动芯片

现在有很多专用的恒流驱动芯片呀
AMC7135的恒流IC.320MA和300MA
没有外部元器件;
  350mA 恒定陷电流;
  输出短路/开路保护电路;
  低压差;
  低静态电流;
  电源电压范围:2.7V~6V

才1块多钱

网友:
现在叫我去为了驱动一个灯,去焊那么多元件,烦都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