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检】温度校验仪

楼主:
故障现象:6A保险丝熔断
初步判断:发热单元有短路

设备外观:

揭开接线后盖:

固态继电器:

发热体/感温探测组件:

数显温控器:

固态继电器模块:

黑尾——感温元件;白尾——电热棒(共3根并联,短路的那1根送采购部去了)

网友:
不错,欢迎大家多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A:
再详细些,保险丝熔断不一定就是短路,也可能是瞬态功率太大,涌浪,等等
首先你再换个保险丝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帖子我喜欢

网友B:
是固态继电器产品介绍吗?

是固态继电器产品介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烧保险丝的话一般都是说明不正常的,所以我觉得一旦保险丝烧了,首先应该先检查哪里有问题,当检查不出来问题的时候再换一个直接试一下。而不是先直接换一个新的保险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详细些,保险丝熔断不一定就是短路,也可能是瞬态功率太大,涌浪,等等
首先你再换个保险丝看看是否正常

检修已经有结果才发的贴,我把很多过程省略了 、、、

1、换成细铜丝(0.13mm),上电后数显正常,设定温度值高,启动加热,细铜丝烧断
2、脱开电加热组件,接白炽灯为负载,感温测得值为低,启动加热(灯泡常亮),设备自控正常
3、拆检加热组件,确认其中一根短路

看来大家都对修理很感兴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固态继电器产品介绍吗?

那的确是个好东西,但不是产品介绍,
贴出来的目的是告诉大家,这个设备用了哪些元器件而已。

网友:
对 这个设备 用了 哪些 元器件 很感兴趣而已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修已经有结果才发的贴,我把很多过程省略了 、、、

1、换成细铜丝(0.13mm),上电后数显正常,设定温度值高,启动加热,细铜丝烧断
2、脱开电加热组件,接白炽灯为负载,感温测得值为低,启动加热(灯泡常亮 ...

呵呵,那就对了,既然你都修好了。我就不参合了

前面那位仁兄,不要以为保险烧了就坏了,就有大毛病,有可能保险老化,或者遇到涌浪,雷击。所以没必要大惊小怪。
就是很多精密仪器,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第一步,换保险,开机。
如果保险继续烧,或者短时间内烧多次,才进行进一步检查的。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不错不错 多多发扬动手精神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