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长按触发的开关电路

楼主:
我想做一个需要按2钞左右(最好能调节)才能导通,松开后立即断开的低功耗电路。
供电电压为5V
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不要用单片机

网友:
呃。你说的莫不是上电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大,一开始我以为要用555来做呢,呵呵。

网友:
可以用555做吗

我觉得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由哪个元件决定长按时间呢??

网友:
这个用电容,电阻加三极管就可实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可以提供一个图参考一下吗?

网友:
有没更简单的电路?这功能应该电容充放电就行了的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吗?

网友:
不要想仙点子了。这个是比较廉价的了。调整时间就是调电阻大小,任意一个,一起调都行。
用7414输出功率比555大,价格也比555底,可靠性也比555高。
如果你觉得50MA不够可以吧其中两个再并过来,做到75mA峰值。
555不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吗?

不行,可靠性差。也不是开关量输出,容易误动作

网友:
想要简单的话...

 参数要算过。
 R1、R3是保护电阻,R1防止VR拧到底烧毁管子; 如果算下来C1容量很大的话,串入R3可延长开关触点的寿命。
 把三极管换成施密特门也不错,反正这年头门电路跟垃圾一样不值钱,而且可以省掉R1。

网友:
要么做个时间信号,脉宽2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马上做成试试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图我越看越糊涂了,如果你的图上的VCC和电池在一起,那么KEY的作用在哪?
74CH14应该是7脚为VCC吧。

网友:
晕,你没看么,电池的正级通过按键到VCC,不按按键没有任何电流,达到你说的省电目的
还有。你没讲清楚开关控制的是什么,我这个电路可以做成打开是低关闭是高,也可以反过来,输出是推挽,也叫图腾柱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数要算过。
 R1、R3是保护电阻,R1防止VR拧到底烧毁管子; 如果算下来C1容量很大的话,串入R3可延长开关触点的寿命。
 把三极管换成施密特门也不错,反正这年头门电路跟垃圾一样不值钱,而且可以省掉R1。

你这个没有VCC控制,还是很耗电的,另外斯密特门。。。我用的7414就是斯密特门

不过如果对开关逻辑。可靠性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的。7414要3毛钱吧,三极管才几分钱。

网友:
低功耗

   单就“慢通快断”的要求,会有很多解决方法,楼上各位都出了不错的主意。

   但楼主所提的一个关键要求是低功耗,这是决定不同设计取舍的依据。楼主能具体说说这个低功耗要低到什么程度吗?

   另外,局部电路的设计不是孤立的,甚至是系统某个功能的“副产品”,奢望能介绍一下系统,可能会出来更高明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