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及其怪异程序

楼主:
用51实现的程序:刚开始8个LED灯流动闪烁,按下一个开关(中断实现),流水灯停止流动,而是亮灭8次,8次后从中断前状态接着流动闪烁。程序写出来了,如下: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LJMP INT
ORG 100H
START: MOV SP,#30H
SETB EA
SETB EX0
SETB IT0
MOV A,#0FEH
L1:MOV P1,A
LCALL DELAY
RL A
SJMP L1
INT: PUSH ACC
MOV A,#0FFH
MOV P1,A
MOV R1,#10H
L2:CPL A
MOV P1,A
LCALL DELAY
DJNZ R1,L2
POP ACC
RETI
DELAY:MOV R0,#0FFH;延时程序,程序2此行改成DELAY:MOV R0,#02H
D3:MOV R3,#02H        ;程序2此行改成D3:MOV R3,#0FFH
D1: MOV R2,#0FFH
D2:JNZ R2,D2
DJNZ R3,D1
DJNZ R0,D3
RET
END
这个程序没问题,不过改了延迟程序中的2个数据,就出问题了,程序2即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LJMP INT
ORG 100H
START: MOV SP,#30H
SETB EA
SETB EX0
SETB IT0
MOV A,#0FEH
L1:MOV P1,A
LCALL DELAY
RL A
SJMP L1
INT:PUSH ACC
MOV A,#0FFH
MOV P1,A
MOV R1,#10H
L2:CPL A
MOV P1,A
LCALL DELAY
DJNZ R1,L2
POP ACC
RETI        ;和前面程序都一样
DELAY:MOV R0,#02H;这行改了数据
D3:MOV R3,#0FFH    ;这行改了数据
D1: MOV R2,#0FFH
D2: DJNZ R2,D2
DJNZ R3,D1
DJNZ R0,D3
RET
END
这个程序前面都一样,可以实现流水灯,按了开关(中断)后,可以闪烁8次,闪烁8次后,灯就一直灭了,不能恢复流动闪烁,怎么回事,一直想不明白??
不用堆栈保存A中数据也部行。。昏迷了

网友:
汇编啊,晕到,兄弟,用C51吧,

网友:
建议使用定时器做,你在外部中断里面使用的延时,时间有点长了。

网友:
你的ACC,左移8次后,都变成0了,还怎么亮啊?在移了8次以后,要继续给ACC赋植,ACC=0XFE;

网友:
问题不是出在RL上,因为第一个程序都运行正常呀。ACC,左移8次后,不会都变成0的

网友:
0XFE,左移一次,请问是多少?

最右边那位用0来表示

所以移位的时候,ACC要和和C标志一起移位

网友:
程序我没看,但我想应该问题不大吧,模拟仿真一下。看一下中断前后的状态就行,看看问题是在那发生的

网友:
看汇编很累的,呵呵